GS电压为0,为什么还有电压输出?

楼主:
IRF9640 PMOS管输出。
  当GS电压小于 - 4V时候导通,电流从S流到D,当GS为0时候,应该PMOS管要截至,但是为什么D极还有电压电流输出??

网友A:
MOS管在GS之间电压为零时仍可能有一定漏极电流,但相当小,如上图所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MOS管在GS之间电压为零时仍可能有一定漏极电流,但相当小,如上图所示。

所以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呀

所以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呀

2楼图中已经说了:Drain-to-Source Leakage Curre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呀

2楼图中已经说了:Drain-to-Source Leakage Current。

Vgs=0时候,Vs=28V,Vd也是28V.解释不同,漏电流又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s=0时候,Vs=28V,Vd也是28V.解释不同,漏电流又这么大?

“Vgs=0时候,Vs=28V,Vd也是28V”
不知道你的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吧,否则怎么也说不清楚。

网友:
像二极管的漏电流一样,总会有很小的电流流过的。从MOS管的制作工艺上,当栅源极间的电压为零,而漏源极间的电压大于夹断电压时,对应的漏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