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电路里一个电容的疑惑。

楼主:
lz新人对电路一知半解,遇到个问题,查了很多资料,也查不出个结果。来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

                                       图1
————————————————————————————————

                                        图2
————————————————————————————————
看图1、图2,三极管基极的电解电容(图1是1uf、图2是C1),接法完全相反。
我斗胆分析一下。
首先,电解电容,极性一定要接对吧?不然接反了会爆炸是吧?
可是,图1、图2的电解电容,两端通过电阻,不都接上了正电压吗?
另外,如果三极管导通,vb约0.6,像图1基极电解电容,+极性是右边,不是会导致右边电压拉低至vb,左边负极由3个电阻串联(上拉)至+12v,导致反接爆炸吗?

PS:图1是正经的产品电路图
这2个电路哪个是错的?或者2个都对?

lz电路新人,求详细详细详细解答。查了好多相关放大电路的资料,没有看到类似说明的。还是搞不懂。
求非常详细的解答,非常非常感谢。
困惑我很久了。

网友A:
反接与正接,要看那边电位高。电解电容一般不允许反接,反接的漏电流很大,超过1V还可能爆浆

网友B:
图1和图2,都有可能是对的,也可能错。

“另外,如果三极管导通,vb约0.6,像图1基极电解电容,+极性是右边,不是会导致右边电压拉低至vb,左边负极由3个电阻串联(上拉)至+12v,导致反接爆炸吗?”
图1中三极管必定处于线性放大区,基极对地电压约0.65V,但我们不知道1uF电解电容左端对地电压是多少。该图中话筒符号不一定是驻极体话筒,可能连放大器都放到里面了,所以1uF电解电容左端有可能对地电压相当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接与正接,要看那边电位高。电解电容一般不允许反接,反接的漏电流很大,超过1V还可能爆浆

谢谢回复。
我做个假设,帮忙看看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假设,电解电容,正极接12v,负极接6v,也可以正常使用?
换句话说,是不是电解电容,正极电位比负极高,就可以正常使用?

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
我做个假设,帮忙看看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假设,电解电容,正极接12v,负极接6v,也可以 ...

任一时刻,正极电位不低于负极电位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1和图2,都有可能是对的,也可能错。

“另外,如果三极管导通,vb约0.6,像图1基极电解电容,+极性是 ...

谢谢回复。

也就是说1uf电解电容左边只要低于0.65,这个电路就是没问题的吧?右边虽然是0.65但是左边可能0.1甚至更低,所以电解电容正常使用不会爆炸。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另外,假设是驻极体话筒,那么通常驻极体话筒的电压是多少呢?如果在图1中是驻极体话筒,1uf左端的电位应该是多少?是否会高于0.6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一时刻,正极电位不低于负极电位都正常

非常感谢,这点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

也就是说1uf电解电容左边只要低于0.65,这个电路就是没问题的吧?右边虽然是0.65但是左边 ...

右边虽然是0.65但是左边可能0.1甚至更低,所以电解电容正常使用不会爆炸。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样理解。
不过,电解电容即使反接,只要反向电压不超过零点几伏特,是不会损坏的,更不会爆炸。所以图1中电解电容左端对地若是1V,电解电容并不会损坏。

至于驻极体话筒通常两端电压是多少,那要看供电电压以及负载电阻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虽然是0.65但是左边可能0.1甚至更低,所以电解电容正常使用不会爆炸。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 ...

我大致理解了。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非常感谢上面两位朋友的解惑。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