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R3060 的问题请教

楼主:
   今天测试发现个很奇怪问题,用的二极管如图:

  27V电压从1脚流到2脚,为什么测3脚也有电压?
  12V电压从1i脚流到2脚,为什么3脚就没电压?
今天的问题彻底把我搞蒙了,而且确定测试时候i没有其他电压影响到第3脚。

网友:
“ 27V电压从1脚流到2脚,为什么测3脚也有电压?  12V电压从1i脚流到2脚,为什么3脚就没电压?”

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别说27V电压,就算是3V电压,已经足够让二极管冒烟甚至放炮。
你的电路中必定有电阻限制电流,二极管才没有冒烟。
把你测试的电原理图贴出来吧,否则说不清楚。

网友:
单说这种测试结果搞不清问题所在,直接加电必有限流电阻的,测一下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多少,
可以把局部电路贴一下

网友A:
等等,IRF9530不是PMOS么,为啥楼主给的等效图是个双二极管
LZ是不是搞错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等,IRF9530不是PMOS么,为啥楼主给的等效图是个双二极管
LZ是不是搞错型号了

楼主标题中型号又改成MBR3060了,昨天说的是IRF9530。

网友:
总算把原理图贴出来了。
两个双二极管的3脚均接继电器触点,如果标注24V或者12V圆圈并且圆圈中有字母i处悬空,那么两个双二极管的3脚对地电压完全取决于继电器触点位置。如果标注24V或者12V圆圈并且圆圈中有字母i处不是悬空,取决于标注24V或者12V圆圈并且圆圈中有字母i处对地电压。

网友:
从楼主原来标题中器件型号标注为IRF9530,后来又改成MBR3060这件事情,电原理图中说明“电池与开关电源供电切换”却并未标出电池和开关电源,以及楼主其它帖子提出的问题看,楼主的操作不够细致。所以首帖中“确定测试时候i没有其他电压影响到第3脚”大可存疑。要知道开关电源输出端并联有大电容,即使开关电源输入已经关掉,输出端的电容也可以保持电压一段时间。如果开关电源空载,开关电源输出端电压可以保持相当长的时间。
楼主应该操作更细致些。

网友:
与昨晚的标题IRF9530没关系啦
增加的图中
继电器闭合后所带的负载多大,
电流是多少

网友:
估计楼主贴的图有问题吧,修改了一下感觉比较合理。

网友B:
如果这设计的功能只是开关电源27V与电池24V切换,以及开关电源12V与电池12V切换的话,用两个单刀双掷继电器不就够了吗?MBR3060的二极管也可以省掉除非要在外部开关电源掉电后电池自动无缝供电,那样只要二极管就可以了吧,把外部的12V调高一点,保证D13 的3-2脚不正向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设计的功能只是开关电源27V与电池24V切换,以及开关电源12V与电池12V切换的话,用两个单刀双掷继电器 ...

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