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阵CCD--TCD1304AP输出信号错误

楼主:
最近用FPGA驱动TCD1304AP,Vdd=Vad=3.3V。驱动波形如下

黄色:SH波形,两个脉冲间隔1ms,是曝光时间。
红色:ICG波形,两个脉冲间隔戏7.4ms,是读取数据时间。

红色:ICG,脉冲宽度10.5us
黄色:M,时钟周期500ns

红色:SH,脉冲宽度5us
黄色:M,时钟周期500ns

红色:SH,上升沿在ICG下降沿之后500ns
黄色:ICG

CCD输出波形(直接测CCD管脚)如下

CCD有数据段的时间约为5.4ms

展开数据段结尾处波形,测得每个数据长度为3us,以时钟信号M周期算得是6个时钟周期

问题:
输出信号数据变化周期都是6个时钟,与资料上4个时钟不符!
数据个数约为5.4ms/3us约为1800个,是数据手册上的一半!
如果输出信号变化周期6个时钟是输出2个数据,则数据个数差不多,但为什么两个数据值一样?
是买到假货了吗?

网友:
最近我也驱动TCD1304.我的到的输出信号频率是0.25MHz。结果是8个周期输出一个像元信号。和4个周期输出一个像元信号也不同。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大神

网友:
这芯片正品好像要一百上下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