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解决串模干扰和共模干扰?

楼主:
本帖介绍串模干扰和共模干扰的概念,分析串模干扰和共模干扰形成原因,提供克服和消除串模干扰及共模干扰的具体方法。

1、什么是串模干扰?
串模干扰是指由于种种原因,在仪表输入端之间出现的干扰。也就是叠加于被测信号上的交流干扰电压。这种干扰又称为“横向干扰”和“端间干扰”。

测量串模干扰电压,以往推荐用电子管电压表,在现场可使用有交流毫伏挡的数字万用表进行测量。如上图所示,把电压表跨接在仪表输人的正、负端之间测量,通常串模干扰电压大多在几毫伏到几十毫伏范围内。
串模干扰yunrun.com.cn/tech/559.html
2、什么是共模干扰?
共模干扰是指干扰电压出现在仪表任一输入端(正端或负端)对地之间的交流信号,这种干扰又称为“对地干扰”和“纵向干扰”。

测量共模干扰电压,可以用高阻电压表测量,也可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进行测量。如上图所示,先把电压表接在仪表输人的正端与地之间测量,然后再把电压表接在仪表输人的负端与地之间测量,通常共模干扰电压大多在几伏到几十伏范围之内。

3、串模干扰和共模干扰的来源及克服串模干扰和共模干扰的措施
在现场要克服和消除串模干扰及共模干扰,首先要搞清楚干扰的来源,才有可能采取措施来克服干扰。

串模干扰的来源:大功率变压器、交流电动机、变频器等都有较强的交变磁场,如果仪表测量及控制的连接导线通过交变磁场,就会受到这些交变磁场的作用,在仪表的输入回路中感应出交流电压,而成为干扰信号。

在现场为了克服串模干扰对仪表、控制系统的影响,可采取以下措施,如热电偶、分析仪表的信号线要运离强电磁场,不要离动力线太近;不要把仪表信号线、控制信号线与动力线平行放在同一个桥架托盘内,或穿在同一根穿线管内必要时信号线应使用屏蔽电线或屏蔽电缆,线的屏蔽层要采取一端接地的方式;在仪表输入端加滤波电路;对于智能仪表要根据现场情况设置数字滤波常数必要时再增加滤波电路的级数。

共模干扰的来源:高压电场的干扰;测量电炉温度时引入的干扰,如在高温下,电加炉的电源通过耐火砖、热电偶的瓷保护套管泄漏到热电偶上,使热电偶与地之间产生干扰电压;由于地电位不同而引入的干扰;还有氨合成塔用电加热器升温时也会对热电偶造成干扰。其干扰源大多是交流电压也有可能是直流电压。

在现场为了克服共模干扰对仪表、控制系统的影响,所以可采取以下措施,把测量热电偶浮空;仪表放大器也采取浮空;如果测量对象允许则不要用露端式热电偶以避免热电极接地;热电偶保护套管要可靠接地;使用屏蔽线时采用等电位屏蔽方式;在信号线上加装旁路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