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名上边出现锁,修改也不行,大神

楼主:
小弟刚学TI,出现文件上有一个锁的文件,修改也不行,不知道有大神说一说,这个文件是乍回事。

网友A:
看样子是文件是只读的吧,找到文件右键吧只读属性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也试过,不是文件属性的问题.去掉属性也不行,我新建一个文件加read only也不会出现有锁的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文件是只读的吧,找到文件右键吧只读属性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说得对,毕竟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