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CN V2畅玩” 之一 安装好驱动和串口助手点亮4个灯

楼主:
“pyboardCN V2畅玩”  之一  安装好驱动和串口助手点亮4个灯
1,安装好PUTTY或者Tera Term VT 具体就不说了。到时候用它的串口,配置成115200 N 8 1
2,把板子插到USB口,pyboardCN V2没带线,自己找根。手机充电线就行。
     插上有串口驱动是有问题的,需要更新驱动,更新的驱动再那个刚插板子后显示的盘里面。注意去掉驱动数字签名(具体网上查)。
3,打开PUTTY或者Tera Term VT 选择串口,配置改成115200 N 8 1
     就看到了》》》的提示。可以用了!!!     注:使用uPyCraft IDE 更好,可以编辑,下载程序,也可以单命令运行。

4,使用
     用help()可以看提示。
     用直接敲命令就可以点亮灭LED了。哈哈。
     pyb.LED(1).on()
     pyb.LED(1).off()
     pyb.LED(2).on()
     pyb.LED(2).off()

     pyb.LED(3).on()
     pyb.LED(3).off()

     pyb.LED(4).on()
     pyb.LED(5).off()

其实我们真要编程那可不能这样。还是要再那个显示的盘里的main.py里面编写。否则就太笨了。上面只是玩一下。具体的,用个编辑器打开main.py
加入
import pyb
while True:
        pyb.LED(1).on()
        pyb.delay(500)
        pyb.LED(1).off()
        pyb.delay(500)
        pyb.LED(2).on()
        pyb.delay(500)
        pyb.LED(2).off()
        pyb.delay(500)
        pyb.LED(3).on()
        pyb.delay(500)
        pyb.LED(3).off()
        pyb.delay(500)
        pyb.LED(4).on()
        pyb.delay(500)
        pyb.LED(4).off()
        pyb.delay(500)

为了漂亮点:改了
import pyb
def flashleds():
  i = 1
  for i in range(1,5):
    pyb.LED(i).on()
    pyb.delay(500)
    pyb.LED(i).off()
    pyb.delay(500)
while True:
  flashleds()
或者
import pyb
leds = [pyb.LED(i) for i in range(1,5)]
def flashleds():
  i = 1
  for i in range(1,5):
    leds.on()
    pyb.delay(500)

leds.off()
    pyb.delay(500)
while True:
  flashleds()

代码 保存
然后把显示的这个盘给弹出来(据说这样不容易出问题,但也说出了问题也不怕,很多办法可以恢复)。
然后重新插上板子就会循环显示

网友A:
不错就是有点复杂了,有个函数leds = [pyb.LED(i) for i in range(1,5)]做个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有点复杂了,有个函数leds = 做个循环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很简洁,可以充分体现python语言的特点,是推荐用法。

网友B:
如果每次退出磁盘会比较麻烦,速度也慢。一个方法是在REPL下按Ctrl-D软复位,这时会自动同步内部文件系统,一般就不会丢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每次退出磁盘会比较麻烦,速度也慢。一个方法是在REPL下按Ctrl-D软复位,这时会自动同步内部文件系统, ...

谢谢,我好像把main.py都搞掉了。 回头恢复一下。现在没时间了。要忙别的。哦 没掉 boot.py里面没看到东西了。恢复出厂设置有效 不玩了 玩了一天了。
串口下面命令行下用Ctrl-D软复位 很好用!!!

网友C:
这段代码我运行出来不是4个流水灯,而是2个。
import pyb
leds = [pyb.LED(i) for i in range(1,5)]
def flashleds():
  i = 1
  for i in range(1,5):
    leds.on()
    pyb.delay(500)
    leds.off()
    pyb.delay(500)
while True:
  flashleds()

leds应该是个list把,在for循环里没有看到i的作用。不知道如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段代码我运行出来不是4个流水灯,而是2个。
import pyb
leds =
def flashleds():
  i = 1
  for i  ...

这里写掉了一个i,正确的代码如下:

import pyb
leds = [pyb.LED(i) for i in range(1,5)]
def flashleds():
  i = 1
  for i in range(5):
    leds[i].on()
    pyb.delay(500)
    leds[i].off()
    pyb.delay(500)

flashled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段代码我运行出来不是4个流水灯,而是2个。
import pyb
leds =
def flashleds():
  i = 1
  for i  ...

So far we have only used a single LED but the pyboard has 4 available. Let’s start by creating an object for each LED so we can control each of them. We do that by creating a list of LEDS with a list comprehension.具体请看 docs.micropython.org/en。。。

leds = [pyb.LED(i) for i in range(1,5)]

说是创建一个对象,然后你控制时候就用leds[n].on() leds[n].off() leds[n].toggle()这里n是 具体值或已经赋值的 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