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没有比较好的振动探测器方案推荐?

楼主:
目前市场上的振动探测器一般都是压电陶瓷+运算放大器,这种方案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容易误报和受干扰。
我看到有探测器中使用了一个模块带位移和振动检测,外围元器件很简单,并且可以通过电脑对探测器的灵敏度设置,看着挺高大上的呢,模块的名字叫MRT303G01,但是这个芯片在网上找不到资料,哪位大神能帮忙找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是用在哪里?检测什么?
比如轮胎震动、声音震动、发动机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用在哪里?检测什么?
比如轮胎震动、声音震动、发动机震动、

一般是用在ATM(自动取款机)的振动监测,或者门窗的振动检测,普通的安防运用。

网友:
自己顶一下,振动,位移探测器

网友B:
一直在用霍尼韦尔的,还可以吧,ATM取款机必须要装的东西,不过我拆开看过,纯物理结构探测器。

网友:
自己顶一下,我公司自己研究出一款纯数字的振动位移检测器,只需要极少的外围器件,支持通过电脑串口来设置震动和位移的阈值

详情移步到这里看看:

http://www.miractech.com/index.php/mrt33g1zdwycgq/248.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用霍尼韦尔的,还可以吧,ATM取款机必须要装的东西,不过我拆开看过,纯物理结构探测器。

纯物理结构这种有优点也有缺点,今年好像ATM机都开始上带位移检测的震动探测器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