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PCB差分信号线会贴在一起

楼主:
已经设置完了差分对,也把最小间距规则绑定给了差分对。但是走线的时候差分信号线自动贴到了一起。不是线宽大于间距的问题,我设置线宽8mil间距20mil,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不像AD软件

网友:
差分应该先在原理图中设置差分走线,然后再进行到PCB的差分信号布线,线宽应该是在规则 Rules中设置

如果用AD软件,请参考  Altium Designer差分对设置方法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hlight=%B2%EE%B7%D6

网友:
应该是差分对单独的规则,设置的线间距小了。

网友A:
楼主用的是allgero吧,你设置差分对的时候,看看Primary Gap设置好了没?这个是两条线主要的线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allgero吧,你设置差分对的时候,看看Primary Gap设置好了没?这个是两条线主要的线间距

没错,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