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芯片到底能不能保证安全

楼主:
加密芯片咋保证保证安全性的?我朋友用了加密芯片产品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miniminimini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出了问题,导致我现在就很怀疑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保证产品安全?

网友A:
个人感觉,芯片内部自带AES解密组件的方案比较好,在这种单片机内,flash数据本身是aes加密的,cpu通过aes组件访问flash。这样的话,芯片设计厂商只要关心AES组件及AES key的安全性即可。
我所知的几款使用此类加密方式的芯片:nuc505,lpc43sXX,HME-M5/M7

要666

网友:
加密芯片种类繁多,不同方案安全性不一致,所以当然会有不同表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芯片内部自带AES解密组件的方案比较好,在这种单片机内,flash数据本身是aes加密的,cpu通过aes ...

这种应用是针对单片机内部数据安全读取的,对于数据保护与防盗版来说用处不大

电路板上的焊锡 该用户已被删除

电路板上的焊锡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C:
什么方式较好?能保证产品不被盗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方式较好?能保证产品不被盗版呢?

保护程序,当然要能容纳程序的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必须用能编程可存储程序的加密芯片方案才靠谱

什么芯片能编程?能当mcu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用是针对单片机内部数据安全读取的,对于数据保护与防盗版来说用处不大

我也这么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