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Router差分走线对接(无礼者linchichang禁入)

楼主:
选择需要组差分的两个net, 设置线宽线间距,点任一net的任一pin, 按F3布线,到中间不想直接拉完,右键选end. 然后从另一端再点一个pin按F3, 拉到刚才中止处,只要X或Y对齐,双击即可对接,不过一般是拉到线头上完成对接。
某喷子不术,一个差分线不会拉就喷工具,有什么好喷的?

网友:
没有烂车只有烂人

网友:
新人请你教:差分线组上有多个焊盘,怎么改变连接的先后顺序,()

网友:
差分线经过3个焊盘,同一个net,如何更改差分线走线顺序呢?比如说我们在走HDMI差分对的时候,在连接到端子脚位之前会接一个ESD,那么在设置差分对时,有可能是电阻先到端子脚位再连接到ESD(电阻-端子pin-ESD),走差分线的时候就只能按照这个顺序走,要如何更改才能按照自己想要的顺序走下去呢(电阻-ESD-端子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