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问答精选:赛灵思和安富利专注嵌入式视觉应用,助力人工智能和汽车辅助驾驶!

楼主:
 直播活动详情点击查看

直播日期:2018年5月10日 上午10:00—11:30

直播日程
1. 赛灵思FPGA在 ADAS/AD 的技术方案
2. 安富利视觉方案介绍
3. 利用SDSOC / HLS加速图像滤波和卷积设计的开发

嵌入式视觉是近几年越来越热门的技术,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的热潮更是加快企业快速部署相关的应用,以至于国际主要的半导体厂商都纷纷涌入这项热门技术。赛灵思作为全球领先的全可编程解决方案与器件供应商,在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和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ADAS) 等方面都可以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和先进的设计工具链。本次直播,赛灵思和安富利的市场和技术专家给大家详细讲述了“全可编程FPGA”在上述新兴市场的解决方案和成功案例,帮助设计者快速开发产品并尽快面市。

以下为本次直播精选问答,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提问内容答复内容
选型
这么多开发板如何合理选择呢?Xilinx 和安富利的开发板是有基本分类的:1. 通用的器件评估板,可以测试器件的基本性能。 2. 针对应用的开发板,例如一些视觉套件、工业互联网套件、马达套件等。3. 一些小的核心板 SOM,可以在量产产品中使用的。在安富利的solution guide 里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有没有低成本的解决方案?有些芯片太高大上了啊我们的很多第三方有提供大量的低成本ZYNQ 平台的实现方案,可以联系安富利
Xilinx 和 安富利 有什么硬件板子可以做视觉的开发或者ADAS的开发吗?目前的视觉套件有很多,都可以针对嵌入式视觉产品开发的,之前已有介绍。安富利在下半年也计划推出一款针对 L3,L4自动驾驶的ADAS 套件,采用 ZU+ EG 和EV的器件。有兴趣可以联系安富利当地办事处。
集成的视频ADSA/AD目前已经量产开始应用了吗?也量产了3年
目前ADAS方面是否有量产过,有哪几个车厂在用已量产,国外大部分主机厂都在用
H264有在FPGA上实现吗有第三方的 H.264 软 IP 核,也可以选用 Xilinx 带视频编解码的 MPSoC 系列 FPGA。
如何在FPGA上实现ARM cpuXilinx 的 SoC FPGA 系列(Zynq,MPSoC)本身已經帶 ARM 硬核。
赛灵思FPGA开发板有哪些种类通常开发板有基本的评估板、针对应用的开发套件和用于生产的核心板。
赛灵思fpga速度等级不同管脚能对应吗可以对应。
赛灵思的FPGA哪一款有很多的硬件乘法器?您可以去查阅Xilinx的数据手册,在 Virtex Ultrascale+ 系列里有很多硬件乘法器多的器件,例如:VU13P里就有12288个硬件乘法器。
硬件与开发套件
DAPD Board还可以支持扩展吗?可以通过PCIe扩展
demo板有配对的传感器吗?有的,不同的开发板系列有对应不同的摄像头且提供相关的参考设计。
请问zynq7010和7020除了在片子的资源不同外,在其他方面的应用有什么不同吗除了资源以外沒有其他不同
实验电路板集成各种传感器吗?通常第三方会提供一些传感器接口的 FMC 子卡,例如:视觉的,MIPI的。
能否支持双摄像头、人脸识别甚至双胞胎区分?可以实现这些应用。
滤波器模板为什么设计为奇数呢?因为计算时是以某个像素为中央点和围绕它四周的像素与模板内对应位置的值相乘,只有奇数大小的模板才有对称的中央点。
安富利视觉方案最多能介入多少个摄像头取決於FPGA的資源/DDR帶寬, 理論上是無限制的
安富利有没有xlink核心板?定义好接口,开发好底层驱动,用于二次开发我们有Zynq的开发板和核心板,并提供底层的软件代码,方便客户做二次开发。有第三方也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工作。
我sds_alloc input* 是要在ddr上申请一帧的图像空间,并不要求在FPGA内申请 input[1920][1080][3]的矩阵,综合后可以通过。但是在运行时报错,提示 limit reached on sds_alloc buffer count这个暂时是 sds_alloc  的限制,sds_alloc 每次最多能够申请 4,190,208 大小的空间,超过这个大小 sds_alloc 应该返回错误值。一个折衷的做法是分三次申请,每一次对一个颜色申请一个 1920x1080 大小的空间。
有没有HDR 处理的例子,大概需要多少资源我们有本地第三方可以提供很好的HDR 信号处理,具体资源的情况要看分辨率等技术指标的要求。
在PL-PS之间传递一个ap_uint<96> a 的标量,SDSoC综合报错,提示超出了规定位宽<0,32>。是不是SDSoC不支持32位以上的标量传输?如果需要在PS和硬件加速器之间传 递大于32bit的标量数据,应该如何操作?另外ap_uint<64> a* 是可以综合通过的,如果是大于64bit的一段连续空间,是否还支持呢?HP口的寬度是platform定義的, FPGA內部的寬度並沒有這樣的限制
zynq 7020上可以运行xfopencv吗可以, 只要7020資源能滿足
zynq单核和双核的芯片在软件开发上有什么区别或需注意的地方吗?可以联系安富利工程师
支持哪几种编程语言?Vivado 支持 Verilog VHDL SDx 支持 C, C++, OpenCL
用FPGA 和SOC在开发难度和性能上差别大吗?开发SOC 是有一定难度,不过安富利可以提供很好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支持,协助客户快速开发产品。
如何并行执行多个独立的for循环 for i=1:N sum(input a[N],output b[N]) end 和 for k=1:M sum(input c[N],output d[N]) end 。如果将这两个循环写在一个 sum_all(a,b,c,d)函数里,SDSoC是否会自动执行并行操作?会自动执行并行操作,另外也可以通过  #pragma HLS loop_merge 把多个 for 循环合併
对于多层嵌套循环 M*N*K,在最外层循环进行unroll,是不是该层下的所有内层循环都将被unroll,将消耗M*N*K次资源?与flatten有和区别?不是,该层下的内层循环不会被 unroll
目前赛灵思和安富利已有的方案中最大可以同时支持几路视频几路毫米波雷达?12路高清视频 + 6路毫米波雷达
可以使用哪些接口摄像头?MIPI, LVDS, Parallel, etc
4路输入意味着只能提供四个摄像头吗?能不能扩展呢?理論上是無限制的, 只要FPGA資源及系統能滿足
702支持MIPI?可以通过外接D-PHY芯片或电阻网络支持 MIPI 接口
硬件加速性能如何?加速效果视乎 C/C++ 代码的风格与 pragma 的合理利用。
摄像头的接口 都是mipi么,并行口有应用么?现在主流又是哪种接口?传统的并行口也是有的,目前比较流行的是MIPI
支持双摄像头吗是的.
最少使用几个摄像头?这个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应用,测距、环视等
开发ARM硬核需要arm授权的license吗?不需要。
ARM处理器在实验的电路板上有没有操作系统使用?主要取決於起動的配置, 裸跑跟Linux都可以
ARM硬核 与FPGA的逻辑部分是分开编程? 他们之间怎么样建立联系呢?Vivado 开发系统支持传统的独立编程,也可以通过 SDSoC 工具利用 C/C++ 进行统一编程。 ARM (PS)与 FPGA (PL)逻辑通过互连总线接口沟通。
ARM硬核和软盒最大的区别是什么?FPGA里嵌入ARM 硬核可以满足高性能和高带宽的要求,并且不占用FPGA的逻辑资源。
FPGA的各种RAM有什么不同?可以联系安富利工程师获取更多信息
问个入门问题:Xilinx的SoC内核是软核还是硬核?目前Zynq 系列里的ARM是硬核 Cortex-A9, ZU+ 系列里是硬核Cortex-A53和R5
zynq7010的ARM内核是可以自己自由构建呢?还会有一个固定的内核?ZYNQ的ARM都是硬核.
如何将PetaLinux移植到Xilinx FPGA上Xilinx 的 SoC FPGA 系列(Zynq,MPSoC)本身已經能够直接跑 PetaLinux
FPGA不是verilog语言吗?如何做到支持操作系统的?主要ARM跑操作系統, 但ARM會訪問FPGA IP
fpga的优势是并行运算,外设比如WiFi,以太网等芯片是不是不太适合集成在FPGA中?是的, 所以你提及的功能都建議用ARM來處理
FPGA现在可以跑操作系统吗?可以的
FPGA用于高速通讯的优势?主要的优势在于通讯协议处理的高速并行性、通讯接口的灵活性等。
程序是不是可重复烧写,最大次数是多少?Xilinx FPGA 本身可重复烧写,不限次数
赛灵思FPGA支持C语言,有成熟的例程吗?Xilinx 的 SDx 和 Vivado HLS 开发工具都能支持以 C/C++ 开发 FPGA
赛灵思FPGA支持几种开发语言?除了支持传统的 HDL 语言外,目前HLS 工具也支持 C, C++, openCL 语言输入。
可以用C或C++来直接在FPGA内部实现加速吗?对准确来说是通过 HLS 引擎把 C/C++ 转为 Verilog/VHDL,最后综合成硬件逻辑进行加速。
软件工具
opencv qt等第三方软件库可以导入到sdsoc上吗可以的
OPenCV 是硬件设计还是软件实现的呢?在 Zynq 和 MPSoC 上既可以在 PL 里用软硬件加速,也可以在 PS 裡用 ARM 来跑
OpenCV和C++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啊?C++是語言, OpenCV是針對Computer Vision的C++庫
OpenCV计算可以用硬件加速吗可以的,Xilinx 已经提供了 50+ 个经过优化,可以硬件加速的 OpenCV 函数。用户自己也可以通过 HLS 把一些 OpenCV 函数从 C/C++ 转到 Verilog/VHDL 进行硬件加速。
opencv中的代码怎么在FPGA上实现安富利的參考設計是用HLS生產IP, 在FPGA實現
SDSoC开发环境是否支持添加Linux开源环境下交叉编译后的opencv库,与SDSoC的系统版本(Windows,Linux)有关系吗?原则上 SDSoC 开发环境支持添加 Linux 开源环境下交叉编译后的 OpenCV 库。由于开源 Linux 的版本组合太多,不太可能进行全面兼容性测试。为了避免兼容性问题,我们推荐使用与 SDSoC 版本匹配的 Ubuntu/Petalinux 环境下交叉编译的 OpenCV 库。
xFopencv加速相关的ip或者功能,收费?opensource, 己經放在github上
该平台支持哪些操作系统?主流的操作系统都是支持的,包括: Vxworks, QNX, ucOS, WinCE, linux 等。
Xilinx的方案都是基于MPSoC的吗?也有基于Zynq 平台的,大部分嵌入式视觉方案都是基于SOC平台的。
Xilinx 对OpenCV的优化是内部已经集成了吗?用户对优化部分能否改动?Xilinx 提供了 50+ 已经优化(硬件) 的 OpenCV 函数,可以通过 Xlinx 的 OpenCV 库来调用。已经优化的函数用户不能修改。
关于xilinx一些代码自动化工具生成的代码对于h26262兼容性如何我们的HLS工具已通过TUV的ISO26262认证
关于双目的方案有哪些?可參考multi-camera platform
赛灵思FPGA可以在linux平台上开发吗Vivado 及 SDx 都可以在windows 及 linux 跑
强大技术支持
开发板可以免费试用吗?针对一些重点客户,安富利会提供一些开发板做免费的测试使用,可以联系安富利工程师
开发例程免费提供吗大部分的参考设计的例程是可以免费提供的。
可否介绍下Xilinx 在ADAS方面的成功案例,有哪几个大的车厂有采用?基本国外大部分主机厂都是我们在ADAS方面的客户
可否详细介绍下 MIPI 的方案?安富利有很成熟的MIPI 方案,已经支持了很多客户的具体项目,请联系安富利工程师
可以介绍有关Deephi ZCU102 DEMO的详细信息吗?可以联系安富利工程师
安富利车辆ADAS功能,摄像机模块,提供相关的软件和算法么,后续免费升级么?安富利的一些第三方可以提供摄像机模组以及算法和软件,请联系我们的工程师
安富利的技术支持好不好,其实真的很害怕买了产品后技术支持不好或者费用贵?安富利Xilinx 团队有比较强大的技术支持团队,包括前线的 FAE,以及针对不同技术方向的specialist,还有AE团队,都可以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安富利都在哪里设办事处?可訪問安富利網站 www.avnet.com/wps/portal/apac
安富利深度学习可以用户定制吗?可以,
安富利视觉方案可以提供整套开发板SDK和调试工具吗?如何获取?可以联系安富利工程师
本公司是以前是做基于DSP进行视觉开发,目前想转到zynq上面,前期有进行调研,感觉开发难度较大,不知道可否提供相关的培训我们有第三方可以专门提供 DSP到FPGA 转换的培训以及产品实现的咨询,可以联系安富利工程师
当地的安富利没有相关资源怎么办?安富利Xilinx 团队是个全国性的团队,我们会积极协调各地的资源来服务客户的。
能申请demo试用吗?您可以联系安富利的当地办事处,我们可以安排开发板和demo的。
请问安富利multi-camera支持四路摄像头输入,四路视频合成的算法也可以提供吗?可以跟當地FAE談談
demo板哪里可以申请或购买?可以联系安富利办事处去购买。
ldw可以有直接上车的方案没有我们有第三方可以提供LDW的成熟方案,可以联系安富利
赛灵思的fpga芯片资料到哪下载啊?可以到Xilinx 的官方网站上去下载,datasheet 基本上都是免费下载的。
有配套的开发教程吗安富利有一个针对物体识别的开发教程,有详细的参考设计和代码,有兴趣可以联系安富利办事处。
这款芯片利用在汽车辅助驾驶的开发上面,一般一个小团队开发周期要多久?FAE给不给力?开发出来的产品安全系数高不高啊?一般客户从开始到量产要2~3年,FAE的支持很好,安全性取决于设计,可以做到ASIL-D
ZCU102demo板的解决方案有相关技术资料吗?有的,可以联系安富利
ADAS、无人驾驶是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无人驾驶离不开各种传感器和图像视觉处理,请问赛灵思和安富利除了提供SOC之外,还能提供配套的ADAS算法吗?我们只提供参考设计,产品级的算法由客户或第三方合作伙伴提供
赛灵思还支持C语言,不是VHDL和verilog吗全都支持, 只是需要工具不同
赛思灵只提供硬件还是带算法的整个系统方案赛灵思有很多第三方可以提供带算法的整体解决方案
视觉处理的算法以什么样的形式给出,库么?是不是开放的,免费的?赛灵思可以提供50多个免费的OpenCV的库函数,通过 HLS 工具 可以产生IP。
这些安富利完整的设计方案在网站上有系统全面的介绍吗?可以找當地安富利FAE拿到全面的資料及支持
自行科技是怎么样的合作模式,提供完整方案么?可以提供完整方案,请联系安富利工程师
之前做过一段时间FPGAA的开发,但是当时IP还不过多,不知道现在赛灵思的IP库的丰富程度如何?Xilinx 及 partnet 提供的IP很多很廣泛, 一般的應用用到的都有  另可以用HLS生產自家的萛法IP
FPGA在很多的算法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成本也会降低,但是软件开发的要求会很大,而且功能安全要求会使得开发难度更大,这块你们对软件方面、功能安全方面是否有什么大的支持?目前赛灵思有完整的开发流程的培训以及功能安全的参考设计,可以联系安富利工程师
更关注FPGA在工业控制领域的相关应用安富利以及第三方有很多成熟的基于工业控制的参考设计,包括:马达控制、工业物联网、工业实时以太网等应用,可以联系安富利工程师
关于FPGA的PCB有什么特殊要求吗?采用FPGA的PCB是有一定的设计规范的,文档里都有大量的讲解,也可以联系安富利工程师。
赛灵思fpga设计怎么安装具体的FPGA技术问题可以联系安富利的办事处,我们的FAE 会帮你接答。
怎样学习fpga容易入门?安富利有很多FPGA的培训教程,可以联系我们的工程师
技术发展预测
FPGA在各种平台中,是否应用最广泛。是否最值得学习FPGA 目前已经应用到很多领域,从传统的通讯到工业、汽车、广播电视,甚至也用在一些消费类产品上。在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发展前途的。
传统的rtl工程师应该如何适应当前fpga的发展?应该与时并进,开始学习高级开发流程 (HLS/SDSoC)。
人工智能和嵌入式linux哪个更有前途两者没有直接关係
嵌入式离人工智能有多远嵌入式人工智能已经有产品在市场上卖了。全面普及应该也就是一两年内的事情
方案应用
安富利视觉方案是什么?该方案有哪些应用?目前安富利主要的几个视觉方案是基于物体识别、环视、MJPEG、MIPI 接口等,主要用在安防的视觉智能分析和ADAS 应用。
安富利视觉系统在工业自动化上有没有应用案例呢?我们有客户在做工业智能相机的产品,并已量产。
安富利在嵌入式视觉在工业机器人方面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呢安富利提供了一些参考设计,可以加速客户的研发。可以联系安富利的工程师获取更多信息。
人脸识别会采用如暴风影音的左眼技术吗?据我所知暴风影音的左眼技术就是一种画质增强技术。与人脸识别无关
赛灵思的产品可用于无人机.智能家居和无人机领域吧,请问赛灵思的FPGA可用于云计算吗?都可以的。全部都已经有客户在做
赛灵思方案能做到同时识别多少个人或物体?取决于采集图像的分辨率和每个物体的分辨率,也取决于识别的速度。
有没有交通信号灯的检测可以由OpenCV或Deep learning实现
有没有考虑把液晶仪表盘投射到挡风玻璃上部?这个叫HUD,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应用
有没有针对低端ZYNQ的方案有的,有些视觉方案是基于7Z020 器件的。
有热成像的应用吗?我们有客户可以在产品上实现热成像应用,FPGA主要做采集后的信号处理
在雨雪天气视觉系统是否会受到干扰?会。因此要配合其他传感器比如毫米波雷达一起工作。
请问应对突发事件视觉系统响应时间是多少呢?取决于图像的帧率和目标检测的时间。如果图像帧率是30fps,可以做到60ms之内。
赛灵思和安富利有没有视频智能分析的方案?我们有第三方可以提供这些方案,请联系安富利工程师
这个视觉识别可以实现测距离吗我们有第三方可以提供双目测距的方案
这个视觉识别可以实现测距离吗 人脸距离可以用双目摄像头实现测距的要求
目前NXP/TI等提供了非常成熟的ASIC解决方案。NVIDIA提供的平台开发周期很短,ZYNQ的具体优势何在?主要是灵活性和差异化。另外,在深度学习的性能功耗比上强于竞争对手
安富利的视觉应用和其他同类产品有什么优势?安富利在视觉方面有很多参考设计,并提供针对视觉方案的培训,可以联系我们的工程师
人工智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的发展方向是什么,FPGA在这方面设计理念是什么,有哪些技术上的优势,AI领域有哪些领导优势?赛灵思的FPGA SOC 在AI 领域可以提供高性能、快速响应、低延迟、可重配置等优势,符合未来 AI 应用在网络算法、接口标准的演变需求。
扫描控制、噪音降低、锐化、动态对比增强等图像处理功能是否有优势Xilinx FPGA的方案具有高处理性能、设计灵活度、低功耗、高可抗性等优势。
能做车脸识别吗可以的,我们已经有客户用 Xilinx FPGA 在做这类产品了。
赛灵思FPGA也是基于arm内核,除了处理大量并行数据,相对CPU还有什么优势在一个SOC芯片内可以提供ARM和FPGA的高带宽,FPGA 逻辑可以实现算法加速
赛灵思FPGA在 ADAS/AD 的技术方案相比其他竞品有何优势?能否举例说明。多传感器接入、数据汇集和预处理、低延迟、高可靠性。
在高速行驶过程中视觉处理的速度与效果如何FPGA的延迟很低,可以做到60ms以下。
其他
FPGA设计入门,除了底层PCB设计之外,远期的方向上需要再学习哪些东西?HDL, HLS 現在還要理解ARM+FPGA的SOC, OS Linux
FPGA做控制跟ARM有什么区别?目前已经有包含 ARM 硬核的 FPGA SOC 芯片,可以实现传统的ARM 控制应用。
大量人工智能技术采用了FPGA进行算法的执行,和GPU,CPU相比,FPGA在这方面有什么优势么?SoC FPGA 既有 CPU 的灵活性也有 GPU 硬件并行加速的高性能。同样的性能指标下功耗 Xilinx FPGA 比 GPU 低
导航定位、路径规划、避障、多传感器融合是机器视觉研究的核心点,FPGA在视频数字信号处理方面有什么强大之处?FPGA 可以提供多通道的sensor信号处理,强大的算法硬件加速能力以及更大的设计灵活度等优势,可以满足未来新算法和新接口的需求。
能比较一下基于FPGA的OPenCV和基于ARM的OPenCV在性价比方面优缺点吗?基于 FPGA 的 OpenCV 通过硬件加速能够达到的性能比 ARM 高,而功耗卻比 ARM 低。FPGA 对实时事件的响应比 ARM 快。两者有不同的适用场景。一般 FPGA 的 OpenCV 在高帧率,高分辨率,高性能的应用场景的性价比的优势要比 ARM 明显。
请问什么是全可编程FPGA?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优势又是什么?FPGA SOC 芯片具备的传统的硬件可编程性和新的软件可编程性,可以进行有效的软硬件功能划分,提供芯片的使用效能。
DNNDK也是赛灵思本部开发的吗?DNNDK是Deephi开发的
赛灵思现在和安富利是合并了吗?安富利是赛灵思的全球官方代理商,这次是合作举办这个研讨会。

另外,小编也为大家整理了特色应用的问答记录,具体如下:
提问内容答复内容
流媒体协议
C语言不是串行处理的吗?在FPGA中怎么可以变成并行处理了?这是 HLS (High Level Synthesis)的强大之处,把 C/C++ 转成 Verilog/VHDL 后就可以利用硬件的并行处理性质进行加速了。
FPGA不是硬件描述语言编程的吗?通过 HLS 引擎可以把 C/C++ 转为 Verilog/VHDL硬件描述语言
利用SDSOC / HLS加速图像滤波和卷积设计有什么优势?为什么要用SDSOC / HLS技术?1. 采用 C/C++ 开发,门槛比用传统 HDL (Verilog/VHDL)低。
2. 以 C/C++ 为基础的图像算法的资源比较丰富﹑开源代码较普遍 (如 OpenCV)
3. HLS / SDSoC 采用嵌入软件开发的验证方式式较传统的 FPGA/ASIC 仿真验证快速,容易很多。能大大缩短验证所需时间
4. SDSoC 让工程师灵活选择软件/硬件分割选择。方便优化设计架构。
5. SDSoC 能自动生成互连总线及数据搬移逻辑,能节省开发时间。
HLS性能会不会比HDL低?一定會差一點點, 不過開發時間大大縮短 另如果要修改HDL架構, HLS就方便多了
HLC/SDSoC完全支持C/C ?对,HLS/SDSoC 完全支持 C/C++
HLS 工具转换的效率如何?有好的成功案例吗?主要针对哪些应用?HLS 的编码效率跟 C/C++ 代码风格和 pragma 应用有关,良好的代码风格能达到和 RTL 编码相当的效率,资源使用率平均比 RTL 代码的结果多大约 10~20%。但是开发的效率却比 RTL 高很多倍。
HLS/SDSOC开发时有没有源代码提供?Xilinx/安富利的开发版的相关 SDSoC 平台包里都会附带有一些范例/模板工程/代码。
pramma提升性能的原理是什么?pragma 告诉 HLS 引擎通过对综合出来的 HDL 代码加流水、硬件并行处理、增加数据读写口等手段提升性能
SDSOC / HLS加速图像滤波算法原理是什么?是通过 FPGA 逻辑可以进行并行处理的性质来加速
哪些结构的硬件加速可以使用HLS笼统来说,只要是单时钟的同步设计都可以用 HLS 来实现。
能介绍下SDSOC和HLS的具体关系吗,HLS可以独立使用吗?SDSOC 的底层是 HLS 引擎,SDSOC 可以在带 CPU 的 SOC FPGA (Zynq, MPSOC) 上用,HLS 可以在所有 Xilinx FPGA 系列上用 (包括 SOC FPGA )
汽车辅助驾驶
FPGA的关键在于IP,在ADAS方面,赛灵思相关的IP积累怎样,授权有什么限制?通过了什么认证?目前Xilinx在ADAS方面的IP和方案大部分都是由第三方提供的,具体的合作模式可以联系第三方。
FPGA对比NPU类SOC做ADAS,成本会不会高很多?不会。成本上差不多。
这个方案在ADAS方面的功耗有多高?功耗取决于具体的器件和工作的速度
目前赛灵思的ADAS最高已经达到L几?目前在量产的到L2, 在研的到L4
赛灵思在汽车辅助驾驶方面的方案是那个级别的辅助驾驶目前量产的方案是L0-L2
赛灵思在汽车辅助驾驶上的应用方案有哪些,可以进一步实现无人驾驶吗高清3D环视,自动泊车,ADAS前视摄像头(单目,双目,深度学习),司机疲劳监测等。可以进一步实现L3/L4。
自动驾驶方面有一些IP可用吗?常见的IP比如CAN, CAN-FD, Ethernet等我们都提供,视觉方面的IP由第三方提供,比如Deephi, Motovis, Minieye, Autocruis等
自动驾驶涉及深度学习,FPGA在深度学习中的优势是什么?低延迟、低功耗(相对于GPU), 可定制化
嵌入视觉技术
在嵌入式视觉应用中,图像的采集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多少?现在可以达到 4K 分辨率,每秒 60 帧
嵌入式视觉的设计能用于眼睛虹膜识别码?我们有客户在用FPGA实现虹膜识别的算法。
嵌入式视觉是否就是本地识别出来,和我们传统的AI区别在哪里?嵌入式视觉确实可以简单理解为本地识别,传统的AI 处理是更多依赖于后端的服务器
嵌入式视觉应用目前在那些领域使用,稳定性怎么样,怎么提高用户体验。目前嵌入式视觉主要的应用领域在人脸识别、汽车ADAS等领域。已有量产的客户。
嵌入式视觉在汽车辅助驾驶应用上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吗?视觉可以捕捉更多的信息和细节,比如颜色,纹理等等。
对比于MCU,DSP,GPU和FPGA几种平台,FPGA在机器视觉开发中的有哪些优势。其次,在FPGA中来做机器视觉,首先要解决硬件电路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一些协议的实现,其次就是视觉处理算法,那么这两个方面如何进行平衡。目前实现嵌入式视觉我们主要是推荐带ARM 硬核的FPGA芯片,它可以实现很好的软硬件功能划分,可以比较好的解决协议和算法的实现问题,既可以用ARM 来实现,也可以考虑用逻辑做算法加速。
请问嵌入式视觉应用与AI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又是怎么样的?还请说明,谢谢!AI 是嵌入式视觉应用领域里采用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可以提高结果的准确度。
赛灵思嵌入式视觉应用是否可以人脸识别?可以的
视觉处理对气候条件对结果影响大吗?视觉处理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清晰的图像,所以ISP仍然是个很重要的技术。
视觉手段包括哪些?包含毫米波和激光雷达吗?不包括,主要指视觉sensor的输入
视觉系统的处理速度快吗?是硬件要求高还是算法要求更高?采用 Xilinx FPGA 的视觉系统处理速度很快,,通过硬件加速就算比较複杂的算法一般都能得到 30fps。
视觉系统对光线有要求吗?嵌入式视觉系统一般要求输入的图像是清晰的,才能保证后面的处理结果比较可靠,所以对光线是有一定要求的。
视觉应用,可以帮住驾驶员什么方面呢 障碍物监测,交通标志识别,信号灯识别,驾驶员疲劳监测等等
适配哪些cmos传感器?算法有例子参考吗目前视觉有关的开发板配合的摄像头有 OV,Onsemi,SONY等主流厂家的。有相关的参考设计。
套件有没有针对嵌入式视觉提供一些DEMO?目前大部分的视觉套件都配有demo和参考设计,方便工程师做二次开发。
图像处理
sds_alloc申请的buffer大小是否有限制?该如何申请1080p RGB 一帧图像的缓存呢(1920*1080*3 Bytes = 5.93M)?並不建議把這麼大的buffer放到FPGA裡面,
图像的采集上传到云端的计算也意味着隐私被泄露的风险,有哪些加密算法加密的算法有很多,基本分為兩類:对称加密與非对称加密。对称加密的例子有 DES,3DES,AES 算法;非对称加密的例子有 RSA,DSA,PKCS 算法。
图像的采集支持8K高清吗?可以,
图像滤波器模板有相应程序参考吗?在哪里获得资料?可以参考这里:http://lodev.org/cgtutor/filtering.html
图像滤波支持那些视频格式?图像滤波直接作用在R/G/B/Y像素矩阵上,与图像格式无关。滤波前应该先根据图像格式把图像里的原始像素提取出来。

以上为小编做的本次直播的FAQ整理,分类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