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壶开关拆解

楼主:
 家里电热水壶坏开关坏了,进行拆解查看。
1、打开弧形手柄,问题出来了:螺丝生锈了,强行拆下来。

2、拆解温控开关,把右边蓝色箭头的金属弹丝向左压到脱钩,然后把上盖向左推,就可以脱开左边绿色箭头的卡口。问题出现了:绿色箭头锁指的地方是温度到100左右时,双金属片动作,让上盖压开活动金属触点的地方shif使之分离,此处有已经融化的塑料(绿色箭头)。因为已经融化了,所以双金属片带动塑料盖起跳后行程不足,从而带动金属触片跳开而断电。

网友:
拆了,锈了,
金属片是接收高温水蒸气的。
更换温控开关时,一定要使开关的两根电线,一定要固定牢、保证接触良好,即夹口要紧,,,

网友:
我之前也拆过。。。用的久了,塑料的支柱已经被融化了,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吧弹片撑开,所以不会跳闸

万能的某宝买了两个开关,换上去就好了。。不过搬家的时候扔掉了。。

因为有人送了个新的

网友:
开关直接换新的,只要发热盘不坏,都可以换,都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