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目标板硬件问题排查步骤

楼主:
a、检查仿真器是否插好;
b、检查CPU供电问题,1.8V,3.3V的供电是否正常;
c、检查C2000引脚是否虚焊(一般先检查JTAG的那几个引脚);
d、检查晶振是否起振;
e、检查JTAG的那几个引脚电平是否正确,特别注意TCK是否有脉冲输出,以检测仿真器
   是否好坏;
f、检查C2000上电是否正常复位(复位电平或者说是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工作)、工作,可
d、查看CLKOUT 引脚,看是否有脉冲输出。

(6)    程序在线仿真工作正常,烧写后不执行问题总结:

程序烧到Flash之后,请用不要断开仿真器,用Load Symbols将程序加载,然后运行,Flash在线调试,看看程序跑到什么地方了? 另外,程序中是否使用Delay_us()函数,此函数是否已经copy到Ram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