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车规级标准都有哪些

楼主:
目前刚进入汽车电子这块,负责硬件方面的设计工作,对车规标准不是很熟悉,特别是汽车通信方面的了解得比较少。
1. 如果要达到车规级标准,是不是上面所有的元器件都要用符合车规标准认证的车规级元器件呢?
2. 目前汽车内部各单元通信是不是CAN一定做为标配,还是有更新的标准出来,因为现在的汽车电子还有娱乐系统,导航系统,4G网络系统,这些是否能用一个通信标准来连接?
3. 汽车电子硬件设计都要注意哪些事项呢?4. 汽车电子都有哪些比较好的论坛?
麻烦各位高手给与帮助和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我主要对第一点和第二点说一下吧,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对第一点,莱茵工程师说过,组成汽车的基础元件必须符合要通过认证的等级的要求,而且需要元件厂家出具相关认证合格证书,同时整车的测试也要满足要通过认证的等级要求才可以的。元件如果没相关的认证通过合格证书,汽车不用测试,直接认为通不过验证的。他强调主控芯片必须用汽车级别的芯片,同时,才能满足汽车要求的容差率,汽车级别的芯片不能10年就出一次错的。
第二点,汽车内部电驱动的各个部件之间的通信是为了汽车能够正常的行驶和待载,就像人的大脑会通过神经网络控制人的两条腿类似,因此,can通信就类似人的神经网络,且比人的更简单,就两条线,用高低电平的变化,来传递0和1的代码报文。辅助系统的娱乐设备一般是从车里独立出来的,基本不涉及和汽车内部各个部件之间的通信,就像人拿着手机一样,娱乐设备只需要人的直接操作就可以了。手机与娱乐设备之间的通信是不通过信号线来传递的无线通信,因此采用了4G.
通信协议是为了适应有线无线传输、传输的距离上的要求和通信部件的个数而人为编辑出来的。因为客观条件的原因,个人感觉目前,有线和无线上采用的协议基本上无法统一,但有线通信之间的协议可以统一,无线通信之间的协议也可以统一的。
第二点,初接触汽车的朋友一般直接看can通信和can通信的扩展通信协议J1939会比较乱,希望这样讲清晰了。
第三点和第四点涉及的太多了,先看看其他朋友怎么说。

网友:
关于第二点,可以看一下车载通信总线方面的介绍,应该是有大概四类总线:FlexRay、LIN、CAN和以太网。根据速率的不同使用不同的接口类型吧

网友:
器件的车规级认证是AEC-Q101.

网友:
主要的标准国内要符合16949的行业标准,生产和器件都要符合才行!
研发流程还有有PPAP的规则把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