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IIC输出不到电源电压

楼主(2018-06-21):
模拟IIC输出不到电源电压
用单片机模拟IIC,原先用的是AT24C12来存储数据,SDA,SCL都用的是10K的上拉,端口配置成开漏输出,一直没有问题。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要将AT24C12换成FM24CL16 (铁电存储器),电路没有改动,引脚也是兼容的,但是发现SDA脚上不到3.3v,下不到0V,拉高时SDA为1.1V,拉低时为0.3V左右,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我尝试着把上拉电阻换成2.2K,问题依旧
查看资料,FM24CL16的SDA也是开漏输出啊

网友A:
CLK波形是否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