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ZR-RK3288 测试手册

楼主:
目录 [隐藏]

测试前的准备(preparation before test)
   1)准备MY-RK3288-EK314开发板一套,5V直流稳压电源,USB转串口线。
  prepare a set of MY-RK3288-EK314 development board, 5V DC power supply, USB to serial cable.
   2)接上串口线,给开发板供电,启动板子。
  connect the serial cable to the development board and power/span>

测试项目(test item)
网口测试(network inferface test)
MY-RK3288-EK314 评估板支持双网口,一个百兆,另一个千兆。
MY-RK3288-EK314 support two ethernet interfaces, one is 100 Mbps ethernet, the other is 1 Gbps ethernet
接口属性(interface property)
评估板型号
(evaluation board model no)
接口位置
(interface position)
接口速率标准
(interface rate standard)
系统接口
(system interface)
MY-RK3288-EK314U1310/100/1000Mbpseth0
P110/100Mbpseth1

测试方法(test method)
1) 测试说明
test instruction
  • 设置计算机有线网卡IP为192.168.18.18
set wired network card IP of computer as 192.168.18.18

2) Eth0连接测试
Eth0 connect test
  • 连接网线:将评估板“eth0”对应的接口与计算机有线网卡的接口用网线相连接
connect lan line: connect “eth0”on evaluation board with corresponding wired network card interface on computer with lan line
  • 设置评估板IP:
set evaluation board IP:
# ifconfig eth0 192.168.18.36      # configure the eth0
  • 执行测试命令:
execute test command:
# ifconfig eth1 down      # eth1 to be shut down
# ping 192.168.18.18 -c 2 -w 4      # send ICMP to HOST
  • 观察测试结果: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observe test result:system will output message like following
--- 192.168.18.18 ping statistics ---
2packets transmitted, 2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 测试结果:“0% packet loss”表示测试通过
test result:“0% packet loss”represent test passing
  • 附图
figure

3) Eth1连接测试
Eth1 connect test
  • 连接网线:将网线插入“eth1”对应的评估板接口,网线另一端保持与计算机有线网卡的接口连接。
connect lan line:insert one end of lan line into “eth1”on evaluation board and another end into wired network card interface on computer。
  • 设置第2个网口IP:
set the second network inter face IP:
# ifconfig eth1 192.168.18.27      # configure the eth1
设置后系统会输出第2个网口的工作状态信息,类似如下:
after setting the system will output message on working condition of second network interface,like following:
smsc95xx 1-1.1:1.0 eth1: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DE1
  • 执行测试命令:
execute test command:
# ifconfig eth0 down      # eth0 to be shut down
# ping 192.168.18.18 -c 2 -w 4      # send ICMP to HOST
  • 观察测试结果: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observe test result:system will output message like following:
--- 192.168.18.18 ping statistics ---
2packets transmitted, 2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 测试结果:“0% packet loss”表示测试通过
test result:“0% packet loss”represent test passing
  • 附图
figures

USB测试(USB test)接口属性(interface property)
评估板型号
(evaluation board model no.)
接口位置
(interface position)
接口速率标准
(interface rate standard)
MY-RK3288-EK314J10480 Mbits/s

测试方法(test method)
1) 开始测试
start test
将USB设备插入底板USB接口,输入以下命令:
insert USB device into USB port on base board,enter the following command:
# df
2) 测试结束
test over
将USB设备从底板拔出,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instruction:when plug in & out U disk from USB interface,enter the following command:
# df
附图(figure)

SD卡测试(SD card test)接口属性(interface property)
评估板型号
(evaluation model no.)
接口位置
(interface position)
接口类型
(interface type)

MY-RK3288-EK314U22SD
开始测试(start test)
1) 往SD卡槽插入设备
insert device into SD card slot
插入SD卡到底板SD卡接口,输入以下命令:
insert SD card into SD card port on base board,enter the following command:
# df
2) 结束测试
test over
SD卡弹出后拨出SD卡即结束测试。
take out SD card after SD card pop-pup,then test is over。
附图(figures)

音频测试(audio test)测试说明(test instruction)   这项测试是通过播放音频文件验证评估板的音频功能。
  the test is to verify audio function of evaluation board by playing audio file。
测试方法(test method)   1)准备测试
  prepare test
   连接音频输出设备到底板正面的音频座子,音频座子在底板正面“P15”。
  connect audio output device to audio element in front view of base board,audio element is “J20”in front view of base board。
   2)执行测试
  execute test
   使用aplay播放一个视频,示例命令如下:
  play a video with gplay,commanded as below:
# aplay /usr/share/sounds/alsa/Rear_Left.wav
   上面这条命令会使用aplay播放命令中指定的文件。
  the above command will play a file designated by command with gplay。
   3)测试结果
  test result
   执行上面的测试命令后会听到音频设备输出的声音。
  you can see the vedeo played on display screen of evaluation board and hear the voices outputed by audio device。
附图(figures)

标准GPIO测试(standard GPIO test)接口属性(interface property)
评估板型号
(evaluation model no.)
LED标号
(LED label)
GPIO属性
(GPIO property)
IO序号
(IO order number)
MY-RK3288-EK314D1GPIO0_B19
D2GPIO0_C218
D3GPIO0_B08
D4GPIO0_A77

测试方法(test method)
1)GPIO输出测试
GPIO output test
  • 设置需要测试的GPIO的IO序号
set IO order number for GPIO of which need to be tested
# OUT_IO_NUMBER=9
  • 导出GPIO
lead out GPIO
# echo ${OUT_IO_NUMBER} > /sys/class/gpio/export
  • 设置GPIO方向
set GPIO direction
# echo out > /sys/class/gpio/gpio${OUT_IO_NUMBER}/direction
  • 控制输出电平
control outputed electrical level
# echo 0 > /sys/class/gpio/gpio${OUT_IO_NUMBER}/value
# echo 1 > /sys/class/gpio/gpio${OUT_IO_NUMBER}/value

2)GPIO输入测试
GPIO input test
  • 设置需要测试的GPIO的IO序号
set IO order number for GPIO of which need to be tested
# IN_IO_NUMBER=18
  • 导出GPIO
lead out GPIO
# echo ${IN_IO_NUMBER} > /sys/class/gpio/export
  • 设置GPIO方向
set GPIO方向
# echo in > /sys/class/gpio/gpio${IN_IO_NUMBER}/direction
  • 查看输入电平
check inputed electrical level
cat /sys/class/gpio/gpio${IN_IO_NUMBER}/value

GPIO-KEY测试(GPIO-KEY test)接口属性(interface property)
MY-RK3288-EK314
接口位置
(interface position)
GPIO属性
(GPIO property)
KEY属性
(KEY property)
SW1gpio-keysVolume Down
SW2gpio-keysVolume Up
SW3gpio-keysPower
SW4gpio-keysReset
SW5gpio-keysRecovery

测试方法(test method)
1)执行测试程序
execute test program
在终端下键入命令执行测试,示例如下:
enter command to execute on terminal,example as below:
# evtest
2)选择测试设备
select test device
Select the device event number [0-2]: 2
输入“gpio-keys”对应的序号,这里是2
enter order number corrsponding with“gpio-keys”,here it is 2

   3)进行交互测试
proceed with interactive test
在终端会看到“Testing ... (interrupt to exit)”,这时我们按下或松开SW1、SW2。会看到如下类似信息:
on terminal you can“Testing ... (interrupt to exit)”,this time press or release SW1、SW2。message like below will come out:
Event: time 1452590477.115958, type 1 (EV_KEY), code 114 (KEY_VOLUMEDOWN), value 0
Event: time 1452590477.115958, -------------- SYN_REPORT ------------
Event: time 1452590478.415953, type 1 (EV_KEY), code 115 (KEY_VOLUMEUP), value 1
   其中“value 1”信息是在按键被按下的时候被输出,“value 0”信息是在按键被松开的时候被输出。
message of“value 1”is outputed with press of key,message of“value 0”is outputed with release of key。

      3)结束测试
end test
   按计算机上的“Ctrl”+“C”可结束按键测试程序。
press “Ctrl”+“C”on computer to end the test program for keys。

串口测试(serial port test)
MY-RK3288-EK314共3个串口,其中1个调试串口,2个用户串口。
MY-RK3288-EK314 has total 5 serial ports,one is debug seiral port,the other 4 are user serial ports。

用户串口属性(user serial port property)
评估板型号
(evaluation board model no.)
UARTx
硬件接口
(hardware interface)
系统接口
(system interface)
MY-RK3288-EK314UART0BT (Bluetooth)ttyS0
UART1P3ttyS1
UART2P4 (DEBUG)ttyS2
  提示:这里列出串口的收发管脚,串口其它管脚的定义请看原理图。
  tips:transceiver pins of serial port are listed here,but please refer to schematic for definition of all pins of serial port。
串口测试(serial port test)
1)测试说明
test instruction
  • 测试方法说明:
intruction of test method:
串口线直接相连电脑和UART1,用ssh客户端登陆和测试。
Serial cable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computer and UART1, landing and testing with ssh client.
  • 测试结果说明:
instruction of test result:
通过ssh客户端向串口发送字符串,串口可以收到字符串。
send charater string to serial port through ssh client, and the serial port can receive the charater string.
2)安装ssh客户端
install ssh client
# apt-get install ssh
3)UART1测试
UART1 test
  • 执行测试命令
execute test command
# echo “myzr” > /dev/ttyS1 (UART1发送数据myzr)
# echo “myzr” > /dev/ttyS1 (UART1 send charater string “myzr“)
# cat /dev/ttyS1 (UART1接收数据)
# cat /dev/ttyS1 (UART1 receive charater string )
  • 测试结果附图
figures for test result

RTC测试(RTC test)测试说明(test instruction)   受快递运输影响,MY-RK3288-EK314 系列评估板发货时不带电池。测试RTC前请自备纽扣电池并安装到评估板上。
  due to restrictions in transportation,MY-RK3288-EK314 evaluation board doesn't contatin battery in delivery。before RTC test please prepare button cell to install on evaluation board。
   MY-RK3288-EK314的电池座在底板正面的“BT1”位置。
  MY-RK3288-EK314 battery holder is located in“BT1”on front view of base board。

测试方法(test method )   1)断电重启设备,查看当前系统时间和硬件时间。
  power off then reboot device,to check the time of system and hardware。
  • 查看当前系统时钟命令如下:
command to check clock of current system as below
# date
  • 系统输出信息如下:
message outputed by system as below:
Thu Aug 6 05:35:17 UTC 2012
   2)查看当前RTC芯片时钟命令如下:
  command to check clock of RTC chip as below:
# hwclock
  • 系统输出信息如下:
message outputed by system as below:
Thu Aug 6 05:35:59 2012 0.000000 seconds
   3)设置系统时钟,并同步到RTC芯片
  set system clock and synchronously set to RTC chip
  • 设置系统时钟命令参考如下:
command to set system clock are with below reference:
   # date -s "2013-03-28 12:30:30"

  • 将系统时钟写入硬件时钟命令如下:
command to write system clock into hardware as below:
   # hwclok –w
   4)断电重启评估板,查看当前系统时钟和硬件时钟
  power off and reboot evaluation board,to check current system clock and hardware clock
   请参考第1步
  please refer to step 1
5)测试结果
test Results
执行第3步以后看到的时钟为新设定的时钟。
it will be a newly-set clock after execution until step3。

附图(figures)
附图一:

附图二:

SPI测试(SPI test)
MY-RK3288-EK314上有两组SPI接口。
MY-RK3288-EK314 has two groups of SPI interfaces。

接口属性(interface property)
测试需要用到SPI接口的MISO和MOSI管脚,在下表中列出。
pins of MISO and MOSI need to be used for test,listed as below。
评估板型号
(evaluation board model no.)
SPIx
MISO
MOSI
系统接口
(System interface)
MY-RK3288-EK314SPI1J11:33J11:35spidev0.0
SPI2J11:38J13:34spidev2.0
测试说明(test specification)
1)采用SPI自发送(输出)自接收(输入)的方式。
adopt way of SPI self-sending(output)self-receiving(input)。
注意:测试需要短接评估板的管脚,如果不确定自己能正确短接的请找硬件工程师支持,否则可能会损坏评估板。
note:the test need a short connection of evaluation board pins,if you are not sure of how to conduct this kind of connection,please ask hardware engineer for a support,otherwise it may cause a damage of evaluation board。
2)与SPI测试程序匹配的SPI接口是SPI2,所以我们的SPI测试是测试SPI2。
SPI port which is matched up with SPI test program is SPI2,e.g.SPI test is SPI2 test。
测试方法(test method)   1)准备测试
  prepare test
   短接SPI0的MISO和MOSI管脚。
  short connect MISO pin and MOSI pin of SPI2。
   2)执行测试
  execute test
   # ./spi_test -D /dev/spidev0.0
   3)测试结果
  test result
   如果SPI正常,在终端上会看到如下字符:
  if SPI is normal,you can see following charaters on terminal:
FF FF FF FF FF FF
40 00 00 00 00 9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DE AD BE EF BA AD
F0 0D

附图(figures)

WIFI测试(WIFI test)
MY-RK3288-EK314 评估板使用的WIFI芯片型号为AP6335
the WIFI chip model used on the MY-RK3288-EK314 evaluation board is AP6335
   1)步骤一
step one
   选择SSID,如:Honor V9
select the SSID, such as: Honor V9

   1)步骤二
step two
   输入WIFI密码,并连接成功
enter WIFI password and connect successfully

蓝牙测试(Bluetooth test)
MY-RK3288-EK314 评估板使用的Bluetooth芯片型号为AP6335
the Bluetooth chip model used on the MY-RK3288-EK314 evaluation board is AP6335
   1)步骤一
step one
   打开蓝牙,点击“Prefrences”->“Bluetooth Manager”
turn on Bluetooth, click on "Prefrences" -> "Bluetooth Manager"

   1)步骤二
step two
   搜索蓝牙,点击"Search"
search Bluetooth, click "Search"

4G测试(4G internet module test)测试说明(test instruction)
测试上网4G模块,如L506。
test online 4G module, such as L506.
测试方法(test method)
  • 安装wvdial
install wvdial
# sudo apt-get install wvdial

  • 修改配置文件/etc/wvdial.conf
modify the configuration file /etc/wvdial.conf
# vim /etc/wvdial.conf
   增加以下内容:
add the following:
[Dialer Defaults]
Modem = /dev/ttyUSB2
Baud = 115200
Init1 = ATZ
Init2 = AT+CGDCONT=1,"IP","CMNET"
Init3 = AT+CGEQREQ=1,2,128,384,,,0,,,,,,
Phone = *99*1#
Username = cmnet
Password = cmnet
New PPPD = yes

  • 拨号
# wvdial &

HDMI测试(HDMI test)测试说明(test instruction)
接上HDMI显示屏。
Connect HDMI.

测试方法(test method)
  • 烧写linux-boot_hdmi.img
Write linux-boot_hdmi.img
   用AndroidTool_Release_v2.35烧写。
Write the image with AndroidTool_Release_v2.35.
  • 测试(test)
开机,HDMI有显示图像
Power on, HDMI has display image
  • 修改分辨率
Modify the resolution
   想修改分辨率,可以修改arch/arm/boot/dts/lcd-box.dtsi。
to modify the resolution, modify arch/arm/boot/dts/lcd-box.dtsi.
EDP测试(EDP test)测试说明(test instruction)
接上EDP显示屏。
Connect EDP.

测试方法(test method)
  • 烧写linux-boot_edp.img
Write linux-boot_edp.img
   用AndroidTool_Release_v2.35烧写。
Write the image with AndroidTool_Release_v2.35.
  • 测试(test)
开机,EDP有显示图像
Power on, EDP has display image
  • 修改分辨率
Modify the resolution
   想修改分辨率,可以修改arch/arm/boot/dts/lcd-EDP1080p.dtsi。
to modify the resolution, modify arch/arm/boot/dts/lcd-EDP1080p.dtsi.

网友:
没有485和CAN总线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