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单片机检测220V交流电的过零信号硬件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
请问用单片机检测220V交流电的过零信号硬件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
最安全的方法,当属使用电压互感器。虽然体积稍大,成本略高(其实高不了多少),但安全性能无与伦比。

网友A:
这要看你要求的精度、具体的应用,方法实在太多了,但哪个方法适用,得根据具体应用需求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要求的精度、具体的应用,方法实在太多了,但哪个方法适用,得根据具体应用需求定。

精度 要求不高 单片机只判断有没有这个过零信号就行了  稳定可靠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精度 要求不高 单片机只判断有没有这个过零信号就行了  稳定可靠就行

那用个双向光耦即可,电源若是变压器更简单,整流输出至滤波电容间串个二极管隔离,然后直接采集整流输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用个双向光耦即可,电源若是变压器更简单,整流输出至滤波电容间串个二极管隔离,然后直接采集整流输出 ...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