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允许输入-40~+40V,输出5V左右的稳压器

楼主:
寻求允许输入-40~+40V,输出5V左右的稳压器,最好能输出6.5V,后端电路正常工作是6.5V供电,现想找一款能耐正向40和反向40的稳压管,保护后端电路

网友:

-40~+40V,这个区间包括零在内。输入为零,怎么可能输出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寻求允许输入-40~+40V,输出5V左右的稳压器

-40~+40V,这个区间包括零在内。输入为零,怎么可能输出5V?

-40V~40不是正常工作,只是-40~40之间后端电路能不坏,正常工作在6.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V~40不是正常工作,只是-40~40之间后端电路能不坏,正常工作在6.5V的

输入放置一个整流桥,然后接一片LM317,调整输出电压到你需要的6.5V。
LM317最大输入电压为40V。如果对LM317不放心,可以考虑使用TL783,最高输入电压允许达到1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V~40不是正常工作,只是-40~40之间后端电路能不坏,正常工作在6.5V的

如果认为线性稳压电路效率太低,那就只能自行设计满足你的需要的开关电源了。

网友:
"想找一款能耐正向40和反向40的稳压管"
稳压管选择考虑的是稳压值,多大功率,,,
没有反向稳压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