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笔记本电脑华硕A41I

楼主:
一直对笔记本内部比较感兴趣,也一直想咔咔就拆开看看,拆个零零碎碎,享受下拆解的乐趣。。。
来,今天 我就拆开这个我一直想彻底拆开的笔记本电脑
图较多,第一次发表这么大型的帖子,原谅我的放荡不羁。只是。过程很奔放,结局挺郁闷,拆解过于暴力,主板被我拆坏了,这告诉我个道理,拆解有风险,下手需谨慎
先来个拆解完的正面照

键盘+屏幕正面照

背面

型号什么的

型号,功率,输入电压电流,还有各种认证

拆开后盖,真脏,全是灰

拆开后盖后的整体照,硬盘电池已经拆下来了,无论拆解什么吧,我感觉电源必须先断掉

内存条,老机型,毕竟8年了,两个1G

风扇,坏过一次,去售后换了个原装的

链接硬盘SATA,SD的电路板

两个内存条

纽扣电池,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玩意是干嘛用的

风扇背面,导热硅脂还在

风扇正面,感觉还挺新

主板

显卡,英伟达显卡比较普遍,这个是古老的独立显卡

CPU

有个卡扣,可以旋开可紧固

WIFI模块,这个玩意就是接受信号的模块

现在 只剩下主板和光驱了

先把CPU拆下来吧

CPU的背面照,很多小针

光驱也拆下来了,光驱坏掉很久了,反正就是不能用

只剩主板,卡卡就是开始卸主板,可惜太暴力了,给弄坏了

拆主板,要下班键盘扣掉,因为有排线链接这,不然会损坏排线

排线

主板已经拆下来了,就这么个模块

主板背面电路,自己现在画这样的电路,还是有点吃力

排线借口

扣掉两个外壳扣,准备拆屏幕

外壳是熟料卡扣,扣掉掰开就行

摄像头电路模块

把屏幕拿掉就成这样了

WIFI,这个比较直观的吧

摄像头电路

屏幕背面软基电路板,写个请勿触碰,吓得没敢碰,就摸了摸 哈哈

电路板

屏幕正面,这么久了,其实用着看看电影什么的还是可以的,毕竟独立显卡,虽然很低端

拆完了,摄像头就不拆了,不动那个线了,没胶带

部分模块合影

硬盘、风扇、光驱、电池

出来了摄像头没来,各个模块的全家福

拆解全部完成了,基本就这么多,照片很有很多,就不放出来了,拆解完,感触颇深,拆精密元器件的时候,一定要温柔,不然会让你也会受伤的,现在电脑配置更替这么快,低端的显卡,处理器已经慢慢淘汰,只能慢慢沦为一个吃灰的东西。
后面,我们要把这些淘汰的电子产品想办法再利用起来,把这些东西都利用起来做些DIY的小东西,时间可能有限,慢慢来吧,完成自己的工作,多余的时间来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生活还是蛮开心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网友A:
之前我也把我的电脑拆了三四次。。。

我的是Acer的,他那个很变态设计,换风扇都是需要大拆的那种。。不过我不是换风扇,我还要换CPU

电脑用了6年多了,比较慢了,后来就买了I7 CPU和USB3.0小板,还有风扇,吧电脑升级了一下。。。以前换过SSD加了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也把我的电脑拆了三四次。。。

我的是Acer的,他那个很变态设计,换风扇都是需要大拆的那 ...

CPU换 I7 运行速度提升很快的吧 SSD固态硬盘,更爽,配上CPU,开机肯定10秒内,
这样已经很可以了

网友:
小拆不烂,大拆不断
我们都有个拆拆拆的心,小时候看见啥都想拆开看看 哈哈哈 拆坏了 被胖揍一顿 哈哈哈
有次把爷爷的收音机拆了,装不上了,偷偷扔了,被发现那顿胖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换 I7 运行速度提升很快的吧 SSD固态硬盘,更爽,配上CPU,开机肯定10秒内,
这样已经很可 ...

其实并没有快多少,只是明显感觉不卡顿了
以前i3的时候经常卡在那里,软件启动也比较慢。
换了之后好多了。

SSD好像也用了3年了,当时挺快的。

以前是I3-2350M,我换成i7-2760QM功耗多10W,散热压力比较大,还好没换i7-2960XM,那个55W功耗,压不住

USB3.0小板也是acer 5750G系列的带3.0配置的拆机件,我那个原装只有2.0,换完之后速度太明显了。。U盘读速度立马跑到200M/s左右,,,不用再忍受20多M/s的速度了

换完了,感觉还能再挺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拆不烂,大拆不断
我们都有个拆拆拆的心,小时候看见啥都想拆开看看 哈哈哈 拆坏了 被胖揍一顿  ...

竟然扔了

网友D:
呀,你把电脑都给拆了呀。每次拆解活动大家都特别有激情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拆不烂,大拆不断
我们都有个拆拆拆的心,小时候看见啥都想拆开看看 哈哈哈 拆坏了 被胖揍一顿  ...

你这也是够皮的呀。还偷偷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并没有快多少,只是明显感觉不卡顿了
以前i3的时候经常卡在那里,软件启动也比较慢。
换了之后好多 ...

前段时间我也换了个固态硬盘,其余没动,开机以前2分30秒左右 现在 13秒
酷睿双核的配置,换完就感觉太飘了,这开机,嗖嗖的
但是 CPU 显卡 是真不行了 ,也不想着换了,就这样用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拆不烂,大拆不断
我们都有个拆拆拆的心,小时候看见啥都想拆开看看 哈哈哈 拆坏了 被胖揍一顿  ...

我都是偷偷藏起来,然后家人找的时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哈哈
我拆开还能组合上,就是。。。组合一下
小时候没有螺丝刀,都是。。。咳咳。。。砸开的
被发现了也没少挨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呀,你把电脑都给拆了呀。每次拆解活动大家都特别有激情呀。

  大家都拆起来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我也换了个固态硬盘,其余没动,开机以前2分30秒左右 现在 13秒
酷睿双核的配置,换 ...

嗯,以后再看了。。现在基本是能换的都换了,显卡630是BGA的,自己是没办法换了。。也没必要。

CPU现在能用的就是最高的了,再高散热压不住了。。反而没啥用

我光驱早就拆了,搞了双硬盘。

现在只能装win7,,,硬件过老。。win8/8.1/10/都安装过,已经激活的,但是总是会突然死机,只要用win7就ok。。。

等用到完全不能用再说吧,看样子还能用两三年,,主要是我平时用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也是够皮的呀。还偷偷扔了。

小时候不懂事

网友:
被发现 会被打 哈哈 想起来 现在感觉童年满满满满都是回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以后再看了。。现在基本是能换的都换了,显卡630是BGA的,自己是没办法换了。。也没必要。

CPU现 ...

光驱位置放个硬盘确实好,这招真心不错。
CPU确实不能再高了,散热不行,就相当于一个小飞机弄个大大的发动机,结构什么都不变,散热会出问题,搞不好会烧。
之前 我在网上找各种精简版W7系统,结果大同小异,就算当时不卡,用一个星期也会卡起来,精简版会有文件缺失,总体说来 还是你说的对 硬件过老,哈哈哈,挡不住了,是时候更新一下配置了。
你现在的配置,不玩什么大型游戏,两三年稳妥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驱位置放个硬盘确实好,这招真心不错。
CPU确实不能再高了,散热不行,就相当于一个小飞机弄个大大的 ...

是啊,我一直不怎么喜欢玩游戏,买电脑的时候也不是为了玩游戏,所以比较便宜,平时办公就够用了,顶多画画板子,写写程序。。再就是看看视频。。主要是笔记本屏幕太小,搞一些开发不是很爽。看个视频啥的还可以。。

系统我都是用官方原版镜像,然后和谐他;;不喜欢被修改过的,,缺东西不说,有时还多一些你不需要的。。完全官方纯净版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一直不怎么喜欢玩游戏,买电脑的时候也不是为了玩游戏,所以比较便宜,平时办公就够用了,顶多画 ...

我当时 是为了玩游戏买的 哈哈

网友:
把硬盘给我。

网友:
自己来拿,信不信我胖揍你一顿

网友E:
楼主你好  麻烦请问一下这个型号的笔记本是能放两条2G的内存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麻烦请问一下这个型号的笔记本是能放两条2G的内存条吗

是的 可以放两条  型号要一样 不同规格的内存,主频可能不一样 尽量要用一样型号的  比如DDR2和DDR3大部分都不能共用

网友:
拆得很细致,不过不知道楼主最后装回去没有?还能完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