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取电电路

楼主:
本人网购了一个单火线取电智能开关,拆开分析其电路原理,抄出的电路图如附件所示,电路图只有电源部分,单片机因为型号被生产厂家擦除了,所以单片机部分的电路没画出(其实也很简单,只是控制LED和开关导通两个功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我在电路图中做了一些注释,但是个人认为通态时,只能在交流电的半个周期(CP1正,CP2负时)导通,另半个周期应该是不能导通的。请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并指出本人理解的错误之处。欢迎讨论。

智能开关

网友A:
“但是个人认为通态时,只能在交流电的半个周期(CP1正,CP2负时)导通,另半个周期应该是不能导通的”

CP1和CP2之间靠双向晶闸管SCR1导通,SCR1是双向晶闸管,无论CP1和CP2哪端为正,被触发后均可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个人认为通态时,只能在交流电的半个周期(CP1正,CP2负时)导通,另半个周期应该是不能导通的”

...

就是另外半个周期时,我认为晶闸管不能被触发,因为没有触发的通路,所以导通不了。

网友B:
这种单火线取电开关好像不能进行电感整流器的日光灯的开关

网友:
直接从火线上用几个电阻然后接个三极管,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另外半个周期时,我认为晶闸管不能被触发,因为没有触发的通路,所以导通不了。

双向晶闸管,门极为正或者为负均可被触发,仅触发灵敏度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单火线取电开关好像不能进行电感整流器的日光灯的开关

家里没装日光灯,没法试。他的规格书上是写阻性额定负载300W,感性或容性额定负载100W。不过现在大多数新房子应该都是装LED灯或者节能灯,日光灯较少用了。

网友D:
这智能开关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吗

像电视一样能遥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智能开关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吗

像电视一样能遥控吗

配了有两个开关,这个是主开关电路,装在墙壁替换原来的开关就可以,主开关本身可以像普通开关那样工作。另外那个是副开关,电池供电,可以随便粘到任意位置,按下副开关时,副开关会发送315MHz射频信号给主开关,主开关收到信号也会相应控制灯的亮和灭。有些智能开关还带有2.4G无线模块,可以通过手机APP遥控。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看得出来,楼主很牛啊

网友:
这是一套一家公司的成品电路参考,取电模块是本人设计的。

网友:
楼主探索精神值得鼓励,像这么复杂的电路,空易出问题,后续批量生产需要调式。86盒尺寸有限,也不好布局。可以选择大批量出货的电源模块。待机功耗低,最小可以接到1W灯,最大可接2KW以上。可用在90-260V电压。以供参考。有问题联系厂家给你解决

MP-6V-04S 大功率单火取电模块手册V4.1.pdf

网友:
低成本单火线方案:RCC+可控硅方案,成本低于其他单火线方案,
缺点:易坏;
入选理由:开关价格足够低,坏了包换,1年365天都可以换!

高品质单火线方案:XD3390A + XD-KC024,性能好于其他单火线方案,
缺点:稍贵;
入选理由:专门做单火,做的更专业。

网友:
精彩,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