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教程】+3 RTC的datetime数组参数读取

楼主:
一,前言                                继续爱折腾,今天折腾RTC,焊接上电池以后,就开工作咯。。

二,RTC函数
    在help()函数帮助下可以轻松找到RTC函数,本次实验使用到的几个函数见图所示。。

      今天在玩RTC的时候发现RTC.datetime()函数中有年,月,周,日,小时,分钟,秒还有毫秒等参数,如果能把这些参数拿出来用那不是很方面吗?比如定时比如在判断时间或者 数字的时候进行跳转,说干就干,但是第一步就是要提取RTC.datetime()的各个参数。

参考了一下的程序(本开发板不可用

#DS323模块+esp32
#datetime:2017-09-01
#

import urtc from machine import I2C, Pin #声明I2C
i2c = I2C(scl=Pin(22), sda=Pin(21)) rtc = urtc.DS3231(i2c)

#设置时间,然后DS3231记忆
#此句运行一次即可
#datetime = urtc.datetime_tuple(year=2017, month=9, day=1, weekday=None,
#hour=23, minute=26, second=30, millisecond=0)
#rtc.datetime(datetime)

datetime1 = rtc.datetime()
print(datetime1.year)
print(datetime1.month)
print(datetime1.day)
print(datetime1.weekday)
print(datetime1.hour)
print(datetime1.minute)
print(datetime1.second)

进行模仿实验,
1,输入print(rtc.datetime().year)发现识别不到year。

2,既然datetime是一个数组那可以print(rtc.datetime[0])应该可以,但是还是说这个数组不可以访问

3,再确认一下print(rtc.datetime())函数是可以打印的,也就是这个数组数据是正常的,哪怎么调用呢?

4,还print(rtc.datetime([7])),结果还是失败的

经过在微信群里的讨论和尝试,把rtc.datetime()这个作为一个数组的名称,在后面加数组的成员,这样试试,应该可以,
尝试输入print(rtc.datetime()[0])后终于可以打印出来年的数据2018,接着打印毫秒的数据,也顺利打印出来。。提取数据成功!

那就可以尝试每隔1ms打印一次数据,测试,

打印出来结果发现,delay(1)的函数还不是1ms,而是还有0.003ms的误差。(如果计算错误请原谅)

既然可以提取出来了,那么这次就把他作为一个参数,使用前面学过的led.intensity()进行调制灯光亮度

测试程序截图为

测试效果图:

测试代码:

>>> rtc=pyb.RTC()
>>> led4=pyb.LED(4)
>>> n=0
>>> while True:
...     n=(rtc.datetime()[7])%255
...     led4.intensity(n)
...
...
...

测试视频:

三,后记
           多多思考,多交流才会大家一起进步,datetime()函数并没有开放出来datetime. year, datetime.month等参数,所以如果哪位大牛以后把这个完善一下那就可以直接提取使用了,我这次是通过把datetime()当做一个数组或者是组合体进行访问他的成员,,,,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飞扬自我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发现发上去的视频没办法打开,补上一个链接吧

RTC的datetime数组参数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