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IOS II 软核中EPCS配置芯片的存储操作

楼主:
      用CYCLONE FPGA做的视频图像叠加板需要存储一些用户配置信息,而EPCS4配置芯片除了存储FPGA配置信息和NIOS II程序外,还有很多存储空间剩余未使用,刚好可以用来做用户配置信息存储。

    关于NIOS II下CPCS器件操作的帖子,他是花了一个多月才摸索到怎么操作,然后给出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正如他帖子
先看一下这个简单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alt_types.h"
#include "sys/alt_flash.h"
#include "sys/alt_flash_dev.h"
alt_u8 epcsbuf[32];
int ret_code;
alt_flash_fd* my_epcs;//定义句柄
main()
my_epcs = alt_flash_open_dev("/dev/epcs_controller");//打开FLASH器件,获取句柄
    ret_code = alt_epcs_flash_get_info (my_epcs, ®ions, &number_of_regions);//获取配置芯片信息
    if(my_epcs) //信息获取成功
    {
    //example application, read general data from epcs address 0x70000
        ret_code = alt_epcs_flash_erase_block(my_epcs, regions->offset+0x70000);//擦除第8块
ret_code = alt_epcs_flash_write(my_epcs, regions->offset+0x70000, epcsbuf, 32); //写32字节
        ret_code = alt_epcs_flash_read(my_epcs, regions->offset+0x70000, epcsbuf, 32); //读32字节
    }
    while(1)
    {
    }
}
上面的程序就是对EPCS配置芯片操作的流程和方式。首先打开器件获取句柄my_epcs,然后的读写及擦除操作都是通过句柄my_epcs来操作的。“/dev/epcs_controller”中的“epcs_controller”是用户在配置NIOS核时自命名的,可以在system.h中查到,即“EPCS_CONTROLLER_NAME”。通过IDE调试的话可以查看my_epcs指向的FLASH相关参数。EPCS器件只有一个区(regions),EPCS4区内有8个块(block),每个块是65536字节。(注:只有EPCS1每个块32768字节,其余配置芯片是每块65536字节。)
alt_epcs_flash_erase_block(my_epcs, regions->offset+0x70000);//擦除第8块
        这个函数是擦除整块的函数,第一个参数是刚才获得的句柄,用于指示是对刚刚打开的FLASH进行擦除,第二个regions->offset的值其实是0,是由EPCS控制模块自己管理的。FPGA配置文件和NIOS核中的程序是从前边存储的,即从regions->offset+0x00000开始的地址。我的用掉不到4个块,还剩4个块可以用于自定义的存储。为便于将来进行功能扩展,尽量空余低块以备将来使用,优先使用高地址空间(第8块,起始地址为regions->offset+0x70000)进行用户配置信息存储。
       alt_epcs_flash_write(my_epcs, regions->offset+0x70000, epcsbuf, 32); //写32字节
将epcsbuf数组中的连续32字节写入regions->offset+0x70000开始的EPCS4芯片内。如果是写入第6块的第0x100开始的地址,那么可用regions->offset+0x60100代替regions->offset+0x70000。
alt_epcs_flash_read(my_epcs, regions->offset+0x70000, epcsbuf, 32); //读32字节
从EPCS4中的第8段起点regions->offset+0x70000读取连续32字节存到epcsbuf数组内。
      调试过程中可以在执行alt_epcs_flash_write前手动修改epcsbuf数组内的值,在执行alt_epcs_flash_read前再更改epcsbuf数组内的值为其他值,如果执行alt_epcs_flash_read后epcsbuf数组内的值恢复到执行alt_epcs_flash_write前的值,那么对EPCS芯片的读写操作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