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pcb手工画封装库元器件,谢谢各路大神了

楼主:
求各路大神给份手工画制Pcb封装库的视频教程,急需,谢谢各路大神了

网友:
根据你使用的画图软件,找学校教程等资料。常用那几个软件都不难找的。怎么操作是有说明的。多练习几次就会了。

网友:
其实pcb封装库自己画更好

网友:
手工手工完全靠自己,没有什么教程,自己悟吧

网友:
1.AD软件可以利用向导做PCB封装,,,
2.还有就自己画封装
工程下先建立一个封装库文件
File-New-Library-PCB Library
新建一个的封装元件,
Tools-New Blank Componet
然后就是画了,,这个需要基本操作,试画几个就顺手了

网友:
论坛下载中心有封装制作视频可参看
集成库的作用和制作视频教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roglucky/213076

以电源IC为例建立封装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okhxyyo/556122

网友:
星通时频有晶振类的产品

网友:
许多元件在立创商城有供应商做好的封装下载,比自己画省事。

网友:
常规元件的封装还是比较好找
一般画板子时自己还是要画一些自己用的封装的,自己画封装是一个基本功

网友:
看你用那款软件。百度下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