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加无源晶振构成的震荡

楼主:
1、门电路加无源晶振可以构成震荡电路,频率可以上M级别
2、文氏电桥可以产生正玄波震荡电路,但是通常频率在K级别
现在想把文氏电桥改成用无源晶振加运放构成震荡,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无源晶振的频率在5M~20M以内
选用运放的增益带宽和压摆率足够大
网上查到了一个电路,不知道该怎么分析,请大神们帮忙看一下,或者提供别的电路方案

网友A:
你的需求是想用晶振出来的频率精确的正弦波是么??

我之前用过SN74lvc1404加24MHz晶体,成功驱动,在Xout端输出的就是很好的24MHz正弦波,同时他还可以输出24MHz方波。。
原理很简单,芯片里就是2个反相器,自己拿两个反相器用皮尔斯振荡器原理自己也能驱动。

网友:
现在想把文氏电桥改成用无源晶振加运放构成震荡,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文氏电桥振荡电路改了之后就不是文氏电桥了,所以谈不到用文氏电桥改。

石英晶体加运放当然可以构成振荡器,不过也需要满足产生振荡的条件。

网友:
网上查到了一个电路,不知道该怎么分析

这个电路,不必再分析了。错误的电路,分析它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需求是想用晶振出来的频率精确的正弦波是么??

我之前用过SN74lvc1404加24MHz晶体,成功驱动,在Xo ...

SN74lvc1404是专门设计来作为晶体振荡器的芯片,其中确实有两个反相器。但使晶体产生振荡,仅使用其中一个反相器。
若是自己用反相器和晶体产生振荡,一个反相器就够了,不必使用两个。

网友:
用运放构成石英晶体振荡器,可以是可以,但成本上肯定不合算。
数字电路芯片比运放便宜,一个反相器加两个小电容再加石英晶体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SN74lvc1404是专门设计来作为晶体振荡器的芯片,其中确实有两个反相器。但使晶体产生振荡,仅使用其中一 ...

嗯,是。

这个问题貌似两年前遇到过,当时用的就是这个芯片做的,现在还在用。。比较简单的方式产生24M正弦波

工厂环境使用,比较容易维护。

网友:
没有“无源晶振”一说,晶振是晶体振荡器的简称,一定是有源复合器件。无源的不叫晶振而叫晶体。技术人该讲究严谨。关于晶振电路问题,如maychang所言,自己搭晶振电路用逻辑门最简单、廉价,运放在晶振电路的工况下并无优势反而劣势凸显,即使是想取得高阶谐波那也有更好的方案。基频晶振电路,用反相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