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款8-90V降5V2A电池组供电降压恒压芯片方案

楼主:
8-90V降压5V2A 12V2A 转换效率达到90%以上,输出电压从4V 到30V 可调,芯片内置过温保护、内置软启动、内置输出短路保护,适用于GPS定位器、电动工具、自行车控制器、仪表、平衡车等应用。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hitszlzq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PCB:

8-90V转5V2A BOM:

网友:
电路太复杂,好多器件可以集成到芯片内部,却没有,放在了外面

网友:
这种宽电压的效率一般都不高,90%应该是最大效率,其它地方会很难看,贴个高低压效率曲线看一下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SL3036
必须要知道这个芯片的参数,从楼主的头像判断,,就不要卖关子,直接上菜吧,典型电路包括测试曲线什么的

网友:
SL3036_DS02CN.pdf (779.02 KB, 下载次数: 11) SL3036规格书,大家看看。

网友A:
很复杂的简单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复杂的简单电路啊

呵呵,是复杂 还是简单呀?

网友A:
原理简单,滤波方面有点复杂,电阻电容的作用比较大,所以是复杂的简单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简单,滤波方面有点复杂,电阻电容的作用比较大,所以是复杂的简单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