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图像编解码延迟的方法,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求围观!

楼主:
合作方式:1.卖IP core   2.订制图像处理板  3.卖H.264原码
QQ:14797921(同微信)

网友:
总有同学希望看到用图中的测试方法来测试编解码的延时,放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1080P 60fps,sdi摄像头输入,通过sdi分配器分出两路,一路直接进入显示器,另一路经过编码,rtp传输,然后解码后显示,左右画面的差距为大约20ms,和真实画面的延迟大约为100ms(延迟主要出现在sdi摄像头和分配器上),这种方式看似简单,实际误差极大,实在是不推荐使用,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一下呗!

合作方式:1.卖IP core   2.订制图像处理板  3.卖H.264原码
QQ:14797921(同微信)

网友:
H.264视频编解码纯FPGA低延迟解决方案演示DEMO

点击以下文字观看!H.264视频编解码低延迟解决方案配合自组网电台
H.264视频编解码低延迟解决方案多路输入输出

合作方式:1.卖IP core   2.订制图像处理板  3.卖H.264原码
QQ:14797921(同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