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4加电一会就烧

楼主:
加电后,24v.12v电源指示灯频闪,一会Q4就烧了。
请帮分析下,哪儿的原因?求指教。

网友:
图太模糊,实在看不到Q4在哪里。把图整理一下,重新发上来吧。

网友:
图根本看不清!

网友:
菜鸟,太笨

网友A:
Q4的负载是压电陶瓷变压器?如是,先检查激励信号,注意调节R114及检查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4的负载是压电陶瓷变压器?如是,先检查激励信号,注意调节R114及检查过流保护电路。

不清楚,就是那种绕线的变压器。只打开市电220电源开关,机器还没按启动,一会就烧了。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就是那种绕线的变压器。只打开市电220电源开关,机器还没按启动,一会就烧了。谢谢您。

线圈变压器的符号不能如图中那么画,断开变压器或取下Q4测驱动波形。

网友:
图中有句日文。
从电原理图看,这是一个从+24V得到+400V的非隔离变换器。
该电路使用了四组电源:+5V(Vcc),+12V,-12V,+24V。驱动Q4采用电阻R106上拉,反馈控制采用一片TL084。
变压器未标注同名端,不能确定主电路是正激还是反激。从+24V得到+400V,多半应该采用反激,但从电路包括D39看,该电路是正激。

网友:
从驱动采用分立三极管和上拉电阻,以及采用TL084作为反馈控制,没有采用开关电源专用控制芯片看,这是个非常老的电路设计(还没有专用控制芯片时代)。

网友C:
猜测楼主并没有花费时间去学习开关电源原理和实际应用电路,而是从网上找了个电路,凑齐了元器件,焊接。然后就连功率MOS管和变压器一起都冒了烟。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想要用此电路学习开关电源,还是老板交代下来要个400V的直流电源。
如果是前者,劝楼主放弃这个电路,从开关电源工作原理开始学习。
如果是后者,也劝楼主放弃这个老得不行的电路,别和这个电路再纠缠,重新设计,采用现代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变压器的符号不能如图中那么画,断开变压器或取下Q4测驱动波形。

多谢指导,等试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猜测楼主并没有花费时间去学习开关电源原理和实际应用电路,而是从网上找了个电路,凑齐了元器件,焊接。 ...

我真的是不懂。这的确至少是十几年前的日本设计,是一小设备电路板上的一小部分,坏了,想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真的是不懂。这的确至少是十几年前的日本设计,是一小设备电路板上的一小部分,坏了,想看看。

十几年前?恐怕不止,至少有二十多年。
若只是“想看看”,那就算了罢。费很大力气弄清楚烧毁的原因,并学不到多少知识,何况是已经损坏了的电路板,要弄清楚烧毁原因是非常困难的。

网友D:
看一下Q5的输出波形,Q4换的时候是和原来型号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Q5的输出波形,Q4换的时候是和原来型号一样吗?

烧就正常了,不烧才不正常!高压小电流正激,本来就是不懂正激的人才“设计”得出来。受电感量限制,高压小电流正激基本处于DCM,振铃幅度会大得吓人,楼主的图中在电感上串了不小的电阻进行阻尼,可见设计者对这个事情很头大,但目标已定:非得搞个正激。。。
电源控制器井愤时期,日本人固执地认为RCC在家电行业可以做一万年,埋头把RCC做到极致(现在谁还用RCC那就是讨骂)。时至今日日本没几颗电源控制器,供手让欧美狂占市场。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