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交流信号

楼主:
通过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采集的信号为交流信号,但是单片机的ad只能转换直流信号,那么如何测量交流信号呢?1、是不是必须进行整流后进行测量。那么整流后信号的波形就会变形,如何解决。
2、是不是可以使用正负电源的电路来进行测量?
3、有没有整合的测量芯片?

网友:
交流信号有多个参数:幅度(包括峰值、峰峰值、有效值、平均值等等),频率、相位……
你要测量哪个?

网友:
我要测瞬时的一个采样值,电流、电压的瞬时值,你说的那些,我通过波形计算

网友:
大致方案是,测电流就用电流互感器了,测电压就用电压互感器
然后加运放电路,功率电阻等,,
具体电路需要自己搞,或找一下相关电路
还有就是找互感器专业卖家,他们安装型号和要求推荐电路

网友A:
请大家看清楚问题,主要是测量信号是交流信号,如何完整的测量整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大家看清楚问题,主要是测量信号是交流信号,如何完整的测量整个信号?

大致上两个办法:
一是放大互感器输出信号时加上固定的直流偏置,AD转换后进入单片机,程序中减去这个偏置值再计算。
二是使用精密整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致上两个办法:
一是放大互感器输出信号时加上固定的直流偏置,AD转换后进入单片机,程序中减去这个偏 ...

谢谢,这个思路比较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个思路比较正确。

正确个鬼,这样测出来的结果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确个鬼,这样测出来的结果为零!

为什么是零,我只是测量一下瞬时值,而且也不会同时三相测量,就算是三相也不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