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FU功能

楼主:
论坛的大神们,有谁知道STM32的DFU不用引脚bootloader怎么实现,有没有人有试过。目前用的芯片是STM32F103C8T6,DFU功能已经实现,通过一个I/O口可实现bootloader与用户APP程序之间的切换,想说可不可以不需要引脚切换来实现功能,所以求助论坛的大神,告知下方法,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这样,最简单的方式,在指定的扇区写上你的标志区,标志区可以存你想要的变量,比如可以存4个字节跳转标志。根据判断这个跳转标志去升级跳转指定对象就好啦(APP或者I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最简单的方式,在指定的扇区写上你的标志区,标志区可以存你想要的变量,比如可以存4个字节跳 ...

同二楼建议

网友:
io改成你想要的方式就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