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是否合理

楼主:
请问大家这样的走线是否合理,要不要修一下

网友:
Y型走线是否合理?

网友A:
为何顶层铺铜,中间层走线?一般不都是顶层和底层走线,中间层铺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顶层铺铜,中间层走线?一般不都是顶层和底层走线,中间层铺铜吗

走中间层,提升走线抗干扰能力

网友:
单纯拿一些局部线问是否合理无实际意义
要依据功能,非射频高频时钟类的线,没有过分讲究
但平时注意走线尽量避免走锐角,直角,,,

网友:
Y型走线容易锐角
PCB走线时尽量锐角一般布线时禁止出现,直角要求尽量避免,,,,
拐角一般有两种方法:45°拐角和圆角

网友:
单纯看Y型走线,从过孔再走线到2号焊盘要比现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