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硬件

楼主:
MicroPython有很多不同的原型板固件和开发板,在这本书中使用的最强大的原型板Pyboard。它有一个STM32 F405RG微控制器,168 MHz皮质M4 CPU具有硬件浮点,1024 KB闪存ROM,和192 KB RAM。

除了微型USB插槽和微型SD卡插槽外,该板还具有三轴加速度计、实时时钟(可选电池备份)、两个开关(复位和用户定义)和四个LED(红色、绿色、黄色和蓝色)。
与外围设备和其他组件的连接是通过GPIO引脚(围绕板的三个边缘引脚排列运行)。

除了微型USB插槽,PyBoad可以运行电池或其他电源。将电源的正向引线连接到标记为VIN的端口,并将开发板接地到GND。输入电压必须在3.6 V和10 V之间。

当连接到VIN时要小心,因为在PyBoad上没有极性保护。简单地说,确保你用正确的方法接线!

对于PyBoad,有几个外围设备是可用的。所有可以从微Python站点获得。

在本书的后面,我们将使用彩色LCD显示模块,适用于PyBoad的顶部。显示屏是一个160×128像素,16位LCD屏幕与背光和电阻触摸传感器覆盖整个屏幕。

另一个外围使用的是音频模块。它可以安装在PyBoad的背面。它有内置的麦克风和扬声器,所以录音和播放声音都是可能的。

其他外设包括蓝牙模块、其他拓展版(在其上可以构造测试电路)和各种类型的伺服马达来制造拼接的东西。

在MyPython网站上可以找到硬件的全部开源细节,包括在PyBoad上的组件的示意图、布局、数据表和组件的数据表。

网友:
像机器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