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电机套件评测】三、进阶任务和默认任务

楼主:
感谢ST 和 EEworld 给我这次参加电机套件的评测。本篇主要是讲讲新旧电机库的区别和对SDK5.0的浅见。

一、新旧版本电机驱动库的对比评测
SDK4.3 MDK工程界面

SDK5.0 MDK工程界面

1、SDK 4.3生成工程时,需要把Workbench生成的.h代码和MDK编译的.lib库文件拷贝到电机工程目录下,而5.0则使用CubeMX直接生成工程代码;
2、SDK 4.3里面是有HFI(高频注入)算法的,5.0里面没有(还没代码重构好吗?);
3、代码风格改变,没有了条件编译,没有了各种参数的结构体(类);
4、SDK5.0中,添加自己的代码要在/* USER CODE BEGIN  */ 和 /* USER CODE END  */ 之间,否则会有可能被清除;
5、SDK5.0 开源了!降低了FOC的学习门槛,大家都争着用ST的单片机做PMSM。

二、对SDK5.0的建议和反馈
1、Motor Profiler对于小电机支持不好,经常分析失败;按提示改动Max Speed 也不一定有用;
2、对于宽调速范围的电机,在PI整定过程中,不同速度需要不同的PI参数,而目前ST SDK 5.0 里面是用了一套PI参数,希望后续版本中,增加分段式PI参数设定。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whoislj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有机会也研究一下电机

网友A:
传感器模式里边选上高频注入法,要不然他不会把程序加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模式里边选上高频注入法,要不然他不会把程序加进去

你好!我在workbench 的 Drive management 里面选 HFI + Observer 时,有这个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workbench 的 Drive management 里面选 HFI + Observer 时,有这个提示。

好吧,我的也是一样,不过程序是有的

  ******************************************************************************
  * @file    hifreqinj_fpu_ctrl.c
  * @author  Motor Control SDK Team, ST Microelectronics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firmware functions that implement the HiFrequency
  *          Injection Control component of the Motor Control 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