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R5ZI移植LSM6DSL驱动】一、通信验证

楼主:
LSM6DSL支持SPI和I2C通信,评估板使用I2C接口,引脚顺序是SCL、SDA、VDD、INT1、INT2
正好接在Arduion的I2C上,需要从CN8的PIN7处引一个3.3V到CN7的PIN6上
官网找到能用STM32上的LSM6DSL的驱动en.x-cube-mems1、en.x-cube-mems-xt1_firmware和C-Driver-MEMS
不过里边都不支持NUCLEO-STM32LR45ZI的板子
直接在原有的项目里改需要保留原有的文件结构,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或者使用STM32CubeMX生成新的项目,再把LSM6DSL相关的件移植过来
不管使用哪种方法根据以往的经验做起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更灵活一起,也方便以后修改,最后决定使用这种方法
先在STM32CubeMX里新建一个项目,选择NUCLEO-L4R5ZI板子
找到I2C1,在下接列表里选择I2C
将PB8、PB9的功能设置为I2C1_SCL和I2C1_SDA
PA5和PA6的功能设置成GPIO_EXTx用来接收LSM6DSL的中断
时钟改成MSI,120M(默认选择了HSE,而HSE并没有外部晶振)
将PA5和PA6引脚的别名改成LSM6DSL_INTx
将EXIT LINE[9:5] interrupts打钩
设置UART参数
点Generate Code生成项目并用对应的IDE打开项目,到这步已经完成单片机设置的大部分工作
为了验证配置是否正确和硬件是否正常可以在USER CODE BEGIN 2里加入下边代码
0x0f是who_am_i的地址
0xd4是LSM6DSL的器件ID(当SAD为LOW时)
  /* USER CODE BEGIN 2 */
  //读取who am i
  static uint8_t who_am_i;
  HAL_I2C_Mem_Read(&hi2c1,0xd4,0x0f,I2C_MEMADD_SIZE_8BIT,&who_am_i,1,0x100);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who_am_i,1,500);
  /* USER CODE END 2 */
打开串口助手,如果收到的数据为6A说明单片机和LSM6DSL通信成功

网友A:
有LSM6DSL的配置信息吗?我看看是不是我的配置出错了,加了低通滤波之后,Z轴的噪声变的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LSM6DSL的配置信息吗?我看看是不是我的配置出错了,加了低通滤波之后,Z轴的噪声变的大了,

自己画的板吗?
试试这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49230-1-1.html

网友B:
请问cubemx在写lsm6dsl程序时,是不是还需要安装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cubemx在写lsm6dsl程序时,是不是还需要安装东西

cubemx如果能生成对应的MCU工程,可以直接在源代码里添加对应的I2C或SPI代码,操作LSM6DSL寄存器就可以读写,不需要安装任何东西
这种代码写起来相对麻烦,如果想简单可以在ST官网下载LSM6DSL的驱动,是把LSM6DSL寄存器操作都写好的,可以直接调用对应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cubemx如果能生成对应的MCU工程,可以直接在源代码里添加对应的I2C或SPI代码,操作LSM6DSL寄存器就可以读 ...

大佬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我现在在调这个模块不是很会用,我现在是用的ST官网的列程,现在列程能跑起来,但是很多地方还看不明白,希望大佬能帮忙看看。 QQ1812669090  15752819024   微信z1812669090

网友D:
博主 ,0xd4不是LSM6DSL的地址加写位吗,不应该是0xd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博主 ,0xd4不是LSM6DSL的地址加写位吗,不应该是0xd5吗

stm32的i2c函数会自动处理读写位 写函数是d4读函数是d5 读的时候如果是d4它会自动将最后一位置1

网友:
明白了,但是我简单的测试了一下,串口没有打印出来任何的数据

网友:
谢谢,又有新东西可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