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共射极放大电路

楼主:
小弟不才,在一本书上看到了类似下图的电路,不太明白其放大原理,便亲手搭了下图的电路,参数均在图中。
通过调试发现,该电路确有放大功能,电压放大倍数为25倍左右。
但不太明白该电路的放大原理和放大倍数的计算方法,还请请各位大神指教!

实验用电路

实验用电路

网友A:
这是两个带有负反馈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组合成推挽形式。
你把Q1Q2两个管子之一遮起来(包括附属的发射极电阻),只看另一个管子,看看是否与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个带有负反馈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组合成推挽形式。
你把Q1Q2两个管子之一遮起来(包括附属的发射极电 ...

哦哦,是的,那样的话放大倍数就变成0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是的,那样的话放大倍数就变成0了吧

那样的话放大倍数就变成0了吧

不是的。放大倍数(这里指电压放大倍数)不会变成零。
该电路电压放大倍数大致上等于负载(图中未画出,即Vout对地阻抗)与发射极电阻(2k欧)之比再乘以R1/(R1+R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放大倍数就变成0了吧

不是的。放大倍数(这里指电压放大倍数)不会变成零。
该电路电压放大倍 ...

可是我用示波器测得的低频电压放大倍数为25倍左右,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不会这么低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用示波器测得的低频电压放大倍数为25倍左右,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不会这么低吧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不会这么低吧

正是因为示波器输入阻抗足够高,才有25倍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不会这么低吧

正是因为示波器输入阻抗足够高,才有25倍电压放大倍数。

按您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示波器输入阻抗为133K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您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示波器输入阻抗为133K欧姆

“按您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示波器输入阻抗为133K欧姆”

不是这个意思。
要说明这个问题,需要画几幅图。且待我把图画出来。

网友:
是够简单的啊?

网友C:
这个电路用在什么产品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您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示波器输入阻抗为133K欧姆

这是康华光第5版116页上“基本共射极放大电路”电原理图。图中三极管T的集电极到电源接有一支电阻Rc,通常称为集电极负载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您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示波器输入阻抗为133K欧姆

但是,集电极负载不一定是一支电阻,而应该是一个阻抗。该阻抗可能是电阻,可能是个变压器(初级),把变压器次级的负载变换到初级(比较早期的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常采用变压器耦合),可能是个电感,甚至可能是个LC谐振回路(高频电路中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您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示波器输入阻抗为133K欧姆

这是小功率三极管PSS8050的集电极电流-集电极电压特性曲线,通常称为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
图中一共有10条曲线,分别对应不同的基极电流。
我们看到,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在集电极电压大于0.5V左右时,接近于水平而稍有倾斜,表明集电极电流随集电极电压的上升而上升,但电流上升相当缓慢。
图中曲线(10)上特别注明了ΔVce和ΔIc,表示集电极电压的变化和集电极电流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您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示波器输入阻抗为133K欧姆

ΔVce/ΔIc称为该三极管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集电极微变等效电阻,某些书籍上也称为交流电阻。
ΔVce/ΔIc不同于Vce/Ic,两个不是一回事。后者是直流电压除以直流电流,但在我们这个放大电路中,这个比值没有多大意义。前者是两个变化量之比,电压的变化除以电流的变化,这个比值表示集电极电流随集电极电压变化的快慢,也就是对交流小信号来说集电极抵抗电压变化的程度。ΔVce/ΔIc才是表示从集电极看进三极管去的交流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您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示波器输入阻抗为133K欧姆

这一族曲线,是按照上面图示电路画出来的。图中电源Vcc加了个箭头,表示电压可变。圆中有个字母A,是电流表。
对应于某一个基极电流,改变集电极电压,同时读出集电极电流,便画出一条曲线。基极电流值一共有10个,每次画出一条集电极电压-集电极电流曲线,一共画出10条曲线(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族)。
这实际上就是用伏安法测量电阻的电路,测量的是图中三极管集电极“看进去”到地的微变等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用在什么产品上的?

一个功放的初级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族曲线,是按照上面图示电路画出来的。图中电源Vcc加了个箭头,表示电压可变。圆中有个字母A,是电 ...

谢谢您的回复!我认真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您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示波器输入阻抗为133K欧姆

回到首帖。我们可以看出来:Q2是Q1的集电极负载,Q1同样也是Q2的集电极负载。也就是Q1和Q2互为另一支三极管的集电极负载。
用三极管集电极作为另一个三极管集电极负载,特点是直流电流比较大(直流电阻比较小),但交流电阻相当大,远大于集电极电压和集电极电流相除所得到的数值。这一点在13楼图中也很容易看出来:(1)、(2)、(3)三个三角形都很“扁”,电流变化很小。(1)处对应于电压变化0.5V的电流变化大约0.05mA,对应于10kΩ电阻(注意是微变等效电阻,或者叫交流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到首帖。我们可以看出来:Q2是Q1的集电极负载,Q1同样也是Q2的集电极负载。也就是Q1和Q2互为另一支三极 ...

上下三极管之间的这种耦合方式会不会对对方造成影响呢?从而影响对方的放大倍数
感觉这里两个三极管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您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示波器输入阻抗为133K欧姆

集电极微变等效电阻并不是一个常数,多数小功率三极管的集电极微变等效电阻在数十kΩ量级。
但在首帖电路中,Q1和Q2集电极微变等效电阻却不能认为是10kΩ,那是因为Q1和Q2发射极均串联了2kΩ电阻。这会产生电流负反馈,使集电极微变等效电阻增加很多。故你计算出133kΩ是个合理的数值(我没有计算,只是估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您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示波器输入阻抗为133K欧姆

这种以三极管集电极为另一三极管集电极负载的电路,常用在运算放大器中。看看各种运算放大器内部原理图即可知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三极管之间的这种耦合方式会不会对对方造成影响呢?从而影响对方的放大倍数
感觉这里两个三极管有种 ...

上下三极管之间的这种耦合方式会不会对对方造成影响呢?从而影响对方的放大倍数

如果你所说“放大倍数”是指电压放大倍数,那么这种耦合方式将增加电压放大倍数,而且增加得相当多。
首帖电原理图,Q1发射极对地电压大约2V,由此Q1发射极电流约1mA。如果Q1集电极负载电阻为133kΩ同时保持集电极电流1mA,那么供电直流电压就不能是15V,而是26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三极管之间的这种耦合方式会不会对对方造成影响呢?从而影响对方的放大倍数
感觉这里两个三极管有种 ...

前面所述共射极电路集电极输出阻抗,其实就是H参数小信号模型中的hoe,如图中红色箭头所示。只不过首帖图中三极管发射极串联了电阻,构成负反馈,从而增加了集电极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