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感应发电机

楼主:
静电感应发电机

电有两个特性力:
    一、电磁力:电生磁、磁生电的力。
    二、电性力: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力。
    这一斥、一吸的力,就是对电子一推一拉的力,能驱使电子流动而做工。雷电的能量就是这一推一拉的力创造出来的。
1、如果,在两块平行导电片的电容器中,将其中一块导电片接静电正级,称其为静电片。将另一块导电片用导线联接至负载(小电珠),再联接至地,称其为感应电片。此时通电后,小电珠会亮吗?导线中有电流吗? 此为实验一。     (不会电者不得使用此实验)。
2、如果,在上术实验中将静电片一分为二,装在一块绝缘板上,称其为静电板,并分别将两块静电片接入静电正级和静电负级。同理,把感应电片也一分为二,装在另一块绝缘板上,称其为感应电板,用导线串联负载(小电珠)后分别接在两个感应电片上。此时通电后,小电珠会亮吗?导线中有电流吗? 此为实验二。    (不会电者不得使用此实验)。
3、如果,将静电板固定安装成定板,将感应电板安装成可转动的动板,将导线电路接成输出的外电路,将这一块动板和一块定板的构成称为一基本发电单元。通电后,转动动板,在输出电路中有电流吗?是交流电吗?负载电珠会亮吗? 此为实验三。     (不会电者不得使用此实验)。
4、如果,将多个发电单元组成一台发电机,用一根中轴连接所有动片,连接好输出电路。通电后转动中轴,在输出电路中有交流电吗?负载电珠会亮吗?功率会增加吗? 此为实验四。     (不会电者不得使用此实验)。
5、如果,将静电板上的导电片做成二的倍数N片;同理,在对应的感应电板上做成同样的变动,连接好输出电路。通电后,转动中轴,电路中有交流电吗?小电珠会亮吗?功率有变动吗?频率会增加吗?各基本发电单元的输出频率是同步的吗? 此为实验五。     (不会电者不得使用此实验)。
6、如果,将静电板的电路与输出电路交换连接。通电后,转动中轴,相应的各电参数会有变动吗?  此为实验六。     (不会电者不得使用此实验)。
如果,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大于输入的转动功率,此时,这位高级工程师说:“在一定的条件下,能量是可以创造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违反能量守恒定律。”
如果,将发电机制成圆筒形,就成了圆筒特型机。
如果,将发电机制成伞形,就成了伞形特型机。
如果,把导电片用P型、或N型半导体材料制成,结果又将如何呢?
如果,导电片选用锂、镍、锌、铅等蓄电池材料制作,以及用双层电子电池
材料制作,将成为静电发电电源电池,这就是永远不用充电的电源电池。
由于本人经济实力不足,未能完成上述实验,也未提出专利申请,在此公告
于众,还望有志者事竟成之仁人智士,再接再厉,完成此项实验,为子孙后代给人类造福。

网友:
这种“静电感应发电机”,“古已有之”,至少有二百五十年历史了。你的实验是“重新发明”。

网友:
“如果,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大于输入的转动功率”

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新的想法和装置设备之类的,如能实现,需要验证和测试等等,,,,
这个所谓静电感应发电机也如此

网友:
首先,物理概念错误。电磁力就是电磁力,属于四种基本作用力之一,并不存在什么“电性力”。电荷之间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是电磁力的表现,而电磁力也不是“电生磁、磁生电的力”这么定义。建议看看高中物理教材,树立正确的物理概念。
其次,如maychang在2、3楼所言。发明创造必须基于科学,任何违背科学的东西注定是瞎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