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SCI串口问题

楼主:
有没有大哥能给说说DSP2812的SCI串口到底怎么和电脑的调试软件联合使用呢?
我现在需要通过电脑的调试软件输出两个变量的波形,这样是需要用到SCIA和SCIB的数据发送功能吗?但是好像也听说过这么一句话“上位机根据通信格式解析数据”,实在不了解这句话是啥意思呢??
有没有大哥知道这个怎么实现呢?求教!

网友:
可以rs232,rs485通信实现,也可以用can实现。
“上位机根据通信格式解析数据”,dsp通过以上的通信连接方式接收数据,通信协议可以自己定义,也就是通信格式

网友A:
你的需求应该是通过串口将DSP 运行时变量的数据发给PC ,然后再在PC 上绘图得到波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需求应该是通过串口将DSP 运行时变量的数据发给PC ,然后再在PC 上绘图得到波形吧?

对对,是这样的,感觉用VB实现的话编程挺难的哈,而且还不太清楚怎么将得到的数据能绘制成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对,是这样的,感觉用VB实现的话编程挺难的哈,而且还不太清楚怎么将得到的数据能绘制成波形

用matlab ,用Qt, 用 python,实在不行还有excel ,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