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层板边框的大小问题

楼主:
我是按照图1的尺寸画的 keeyout layer层来做边框
图2是软件自己检测的边框
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有内电层所以造成边框变大的?
如果制板子的话,是以哪个为准出板子大小?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画边框的时候应该先设置原点,按坐标画出外框
PCB报告中的板子信息尺寸应该是准确的
制板厂是以机械层外框尺寸

网友B:
ad的话有一个重新定义板子尺寸,design——>board shape——>redefine board shape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的话有一个重新定义板子尺寸,design——>board shape——>redefine board shape

谢谢,重新设定原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边框的时候应该先设置原点,按坐标画出外框
PCB报告中的板子信息尺寸应该是准确的
制板厂是以机械层外 ...

谢谢,重新设定原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