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大家帮忙指点下。

楼主:
 新接触FPGA SOC,买的是友晶DE1的板子,系统是WIN7 X64,安装了Quartus primer 17,和SOCEDS 、DS-5,运行培训教材的图形读取例子demo1_axi,遇到以下问题:

Error (210039): File D:/test/demo1_axi/hardware/DE1_SOC_golden_top_time_limited.sof contains one or more time-limited megafunctions that support the Intel FPGA IP Evaluation Mode feature that will not work after the hardware evaluation time expires. Refer to the Messages window for evaluation time details.

另外:请指导下学习的路径,比如书和开发板以及进阶的过程,谢谢!

网友:
友晶DE1-SoC板子最好用Quartus  16.0,友晶的最新例子都是在16.0下做的,17以上的就会遇到IP升级问题,有时候升不上去就报这种 time-limited 错。
另:学习的路径就是认真做友晶的6个例程(官网上下载最新版),反复认真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