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求助

楼主:
各位大神,如下图所示,麻烦哪位大神能给我讲解一下此电路的原理,十分感谢。
如果输入信号正弦信号,输出是直流信号还是正弦信号呢?

网友A:
如果输入信号正弦信号,输出是直流信号还是正弦信号呢?

运放使用单电源,同相输入端施加了2.5V直流偏置,但反相输入端未施加直流偏置。
反相输入端两个信号源,幅度均小于2.5V,故运放反相输入端任意时刻瞬时值均不可能高于2.5V,运放工作于输出正向饱和状态。
所以,运放输出为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信号正弦信号,输出是直流信号还是正弦信号呢?

运放使用单电源,同相输入端施加了2.5V直流偏置 ...

嗯 谢谢!
输出和输入怎么建立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谢谢!
输出和输入怎么建立关系呢?

对你这个具体电路,两个交流信号源均串联隔直流电容,信号源内阻(理想信号源内阻为零)即对运放工作点无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你这个具体电路,两个交流信号源均串联隔直流电容,信号源内阻(理想信号源内阻为零)即对运放工作点无影 ...

交流信号的电压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信号的电压哪里去了?

“交流信号的电压哪里去了?”

理想交流信号源内阻为零,两端直流电压为零(严格地说,电压平均值为零),所以对直流电压来说等于短路。
串联电容,该电容的电容量应该对交流信号阻抗很小以致于可以忽略,故交流电压仍作用于电位器滑动端,但电容对直流阻抗无穷大,故不会造成直流电压(电位器滑动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