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的ADC采样值总是固定值

楼主:
新手求指导!我使用F407的ADC1对电位器采样,5K欧电位器两端分别连vcc3.3和GND,中间的连在PA0上,采集到的值只有0,1023,4095三个,电位器调到300欧以下的时候采样到的是1023偶尔会是0值,大于300欧采集到的值只有4095了,源程序没有使用DMA,用了systick做定时,每300毫秒开始一次转换,直接读取ADC寄存器的采样值,以下贴上源码,求帮助。
MCU频率设置成168MHZ,首先

RCC_HCLK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 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8;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然后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单次采用转换不使用连续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Cmd(ADC1, ENABLE);

接着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获取采样值
        uint16_t value = 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DEVICE,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 SET);
        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C );
        return value;

求大神指点!

网友:
f4的adc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