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icropython,写个editor练练手:

楼主:
 先来个效果图:

使用方法
putty串口设置:

cmd:
1. import editor
2. editor.edit("sd.cpp")
仅实现了四个方向键,del,ctrl-s保存,ctrl-x退出,支持tab输入
不支持utf8。
虽说内存紧张,打开个几k的文件还是没有压力的。

注意:
数据有价,脚本无情。
没有严格测试...

代码:

console.py
import sys
class Console:
        def __init__(self):
                pass
        def SetColor(self,f,b):
                s="\033[%(fg)d;%(bg)dm"%{'fg':f,'bg':b}
                sys.stdout.write(s)
        def ClearSetting(self):
                s="\033[0m"
                sys.stdout.write(s)
        def ClearScreen(self):
                s="\033[2J"
                sys.stdout.write(s)
        def ClearToEnd(self):
                s="\033[K"
                sys.stdout.write(s)
        def HideCursor(self):
                s="\033[?25l"
                sys.stdout.write(s)
        def ShowCursor(self):
                s="\033[?25h"
                sys.stdout.write(s)
        def SetCursor(self,x,y):
                x=x+1
                y=y+1
                s="\033[%(x)d;%(y)dH"%{'x':x,'y':y}
                sys.stdout.write(s)
        def Write(self,s):
                sys.stdout.write(s)
        def Read(self):
                return sys.stdin.buffer.read(1).decode()
                #return sys.stdin.read(1)

editor.py
from linelist import *
from console import *
class FileIo:
        def __init__(self):
                self.f=None
        def open(self,s,opt):
                self.f=open(s,opt)
        def load(self):
                self.f.seek(0)
                return self.f.readlines()
        def seek(self,n):
                self.f.seek(n)
        def close(self):
                self.f.close()
        def write(self,s):
                self.f.write(s)
        def flush(self):
                self.f.flush()

class Editor:
        def __init__(self):
                self.w=50
                self.h=20
                self.path=None
                self.console = Console()
                self.cursor_x = 0
                self.cursor_y = 0
                self.cursorToStrIndex =0;
                self.curLine = None;
                self.firstDispLine = None
                self.lines = LineList()
                self.isModified=0
                self.enableDebug=0
        def edit(self,s):
                self.console.ClearScreen()
                self.console.ClearSetting()
                self.path=s
                self.lines.h = None
                self.lines.t = None
                file = FileIo()
                file.open(s,"r")
                buf=file.load()
                for i in range(len(buf)):
                        self.lines.add(buf[i])
                file.close()
                self.lines.add("")
                self.curLine = self.lines.h;
                self.firstDispLine = self.lines.h;
                self.updateTitle()
                self.updateEdit()
                self.cursor_x = 0
                self.cursor_y = 1
                self.cursorToStrIndex =0;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self.isModified=0
                self.loop()
        def doSave(self):
                #RENAME(SAVE AS) NOT SUPPORT
                file = FileIo()
                file.open(self.path,"w")
                file.seek(0)
                it = self.lines.h
                while (it is not None):
                        file.write(it.s)
                        it = it.n
                file.flush()
                file.close()
                self.isModified=0
                self.updateTitle()
                self.dbgPrint("file saved")
        def updateTitle(self):
                if(self.isModified==0):
                        self.updateLine(0,0,self.path)
                else:
                        self.updateLine(0,0,self.path+"*")
        def updateEdit(self):
                it = self.firstDispLine
                linenumber=0
                while (it is not None):
                        self.updateLine(linenumber+1,0,it.s)
                        it = it.n
                        linenumber+=1;
                        if(linenumber==self.h):
                                break

        def updateLine(self,y,x,s):
                self.console.SetCursor(y,x)
                self.console.ClearToEnd()
                cursor_pos=x
                str_pos=0
                while(str_pos<len(s) and cursor_pos<self.w):
                        c=s[str_pos]
                        if(c=='\r'):
                                self.console.SetColor(30,47)
                                self.console.Write('r');
                                self.console.SetColor(37,40)
                                str_pos+=1
                                cursor_pos+=1
                        elif(c=='\n'):
                                self.console.SetColor(30,47)
                                self.console.Write('n');
                                self.console.SetColor(37,40)
                                str_pos+=1
                                cursor_pos+=1
                        elif(c=='\t'):
                                n=self.w-cursor_pos
                                nn=0
                                self.console.SetColor(93,47)
                                while(n>0 and nn<4):
                                        self.console.Write('.')
                                        cursor_pos+=1
                                        n-=1
                                        nn+=1;
                                self.console.SetColor(37,40)
                                str_pos+=1
                        elif(c<'\x20' or c>'\x7e'):
                                self.console.SetColor(30,47)
                                self.console.Write('?');
                                self.console.SetColor(37,40)
                                str_pos+=1
                                cursor_pos+=1
                        else:
                                self.console.Write(c);
                                str_pos+=1
                                cursor_pos+=1
        def dbgPrint(self,s,n=0):
                if(self.enableDebug):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h+2+n,0)
                        self.console.ClearToEnd()
                        self.updateLine(self.h+2+n,0,s)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def loop(self):
                state=0
                while(True):
                        c=self.console.Read()
                        if(state==0):
                                if(c=='\033'):
                                        state=1
                                elif(c=='\x7f'):
                                        self.dbgPrint("key Delete")
                                        self.KeyDelete()
                                elif(c=='\x08'):
                                        self.dbgPrint("key Backspace")
                                elif(c=='\x09'):
                                        self.dbgPrint("key Tab")
                                        self.KeyTab();
                                elif(c=='\x0d'):
                                        self.dbgPrint("key Enter")
                                        self.KeyEnter()
                                elif(c=='\x03'):
                                        self.dbgPrint("key Ctrl-C")
                                elif(c=='\x13'):
                                        self.dbgPrint("key Ctrl-S")
                                        self.KeyCtrlS()
                                elif(c=='\x18'):
                                        self.dbgPrint("key Ctrl-X")
                                        self.KeyCtrlX()
                                elif(c>='\x20' and c<'\x7f'):
                                        self.KeyNormal(c)
                        elif(state==1):
                                if(c=='['):
                                        state=2
                                else:
                                        state=0
                        else:
                                if(c=='A'):
                                        self.dbgPrint("key Up")
                                        self.KeyUp()
                                if(c=='B'):
                                        self.dbgPrint("key Down")
                                        self.KeyDown()
                                if(c=='C'):
                                        self.dbgPrint("key Right")
                                        self.KeyRight()
                                if(c=='D'):
                                        self.dbgPrint("key Left")
                                        self.KeyLeft()
                                if(c=='L'):
                                        self.dbgPrint("key Insert")
                                if(c=='H'):
                                        self.dbgPrint("key Home")
                                if(c=='I'):
                                        self.dbgPrint("key PageUp")
                                if(c=='F'):
                                        self.dbgPrint("key End")
                                if(c=='G'):
                                        self.dbgPrint("key PageDown")
                                if(c=='M'):
                                        self.dbgPrint("key F1")
                                if(c=='N'):
                                        self.dbgPrint("key F2")
                                if(c=='O'):
                                        self.dbgPrint("key F3")
                                if(c=='P'):
                                        self.dbgPrint("key F4")
                                if(c=='Q'):
                                        self.dbgPrint("key F5")
                                if(c=='R'):
                                        self.dbgPrint("key F6")
                                if(c=='S'):
                                        self.dbgPrint("key F7")
                                if(c=='T'):
                                        self.dbgPrint("key F8")
                                if(c=='U'):
                                        self.dbgPrint("key F9")
                                if(c=='V'):
                                        self.dbgPrint("key F10")
                                if(c=='W'):
                                        self.dbgPrint("key F11")
                                if(c=='X'):
                                        self.dbgPrint("key F12")
                                state=0
        def KeyNormal(self,c):
                self.curLine.s=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c+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
                if(self.isModified==0):
                        self.isModified=1
                        self.updateTitle()
                self.cursorToStrIndex+=1
                if(self.cursor_x==self.w-1):
                        self.cursor_x=1
                        self.updateLine(self.cursor_y,0,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1:])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else:
                        self.cursor_x+=1
                        self.updateLine(self.cursor_y,self.cursor_x-1,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1:])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def KeyTab(self):
                self.curLine.s=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t'+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
                if(self.isModified==0):
                        self.isModified=1
                        self.updateTitle()
                self.cursorToStrIndex+=1
                if(self.cursor_x>=self.w-4):
                        self.cursor_x=4
                        self.updateLine(self.cursor_y,0,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1:])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else:
                        self.cursor_x+=4
                        self.updateLine(self.cursor_y,self.cursor_x-4,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1:])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def KeyLeft(self):
                if(self.cursorToStrIndex>=2):
                        c1=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1]
                        c2=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2]
                        if(c1=='\t'):
                                if(self.cursor_x<=4):
                                        if(c2=='\t'):
                                                self.cursor_x=4
                                        else:
                                                self.cursor_x=1
                                        self.updateLine(self.cursor_y,0,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2:])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else:
                                        self.cursor_x-=4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else:
                                if(self.cursor_x<=1):
                                        if(c2=='\t'):
                                                self.cursor_x=4
                                        else:
                                                self.cursor_x=1
                                        self.updateLine(self.cursor_y,0,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2:])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else:
                                        self.cursor_x-=1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self.cursorToStrIndex-=1
                elif(self.cursorToStrIndex==1):
                        self.cursor_x=0
                        self.updateLine(self.cursor_y,0,self.curLine.s)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self.cursorToStrIndex-=1
        def KeyRight(self):
                if(len(self.curLine.s)==0):
                        return
                if(self.cursorToStrIndex<len(self.curLine.s)):
                        c=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
                else:
                        return
                if(c=='\n'):# or c=='\r'): #NOTE!!
                        return
                elif(c=='\t'):
                        if(self.cursor_x+4>self.w-1):
                                self.cursor_x = 4
                                self.cursorToStrIndex+=1
                                self.updateLine(self.cursor_y,0,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1:])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else:
                                self.cursor_x+=4
                                self.cursorToStrIndex+=1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else:
                        if(self.cursor_x+1>self.w-1):
                                self.cursor_x = 1
                                self.cursorToStrIndex+=1
                                self.updateLine(self.cursor_y,0,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1:])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else:
                                self.cursor_x+=1
                                self.cursorToStrIndex+=1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def KeyUp(self):
                if(self.curLine == self.lines.h):
                        return
                else:
                        if(self.cursor_y<=1):
                                self.cursor_x=0
                                self.cursorToStrIndex=0
                                self.curLine=self.curLine.p
                                self.firstDispLine = self.firstDispLine.p
                                self.updateEdit()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else:
                                self.updateLine(self.cursor_y,0,self.curLine.s)
                                self.cursor_y-=1
                                self.cursor_x=0
                                self.cursorToStrIndex=0
                                self.curLine=self.curLine.p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def KeyDown(self):
                if(self.curLine == self.lines.t):
                        return
                else:
                        if(self.cursor_y>=self.h):
                                self.cursor_x=0
                                self.cursorToStrIndex=0
                                self.curLine=self.curLine.n
                                self.firstDispLine = self.firstDispLine.n
                                self.updateEdit()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else:
                                self.updateLine(self.cursor_y,0,self.curLine.s)
                                self.cursor_y+=1
                                self.cursor_x=0
                                self.cursorToStrIndex=0
                                self.curLine=self.curLine.n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def KeyDelete(self):
                if(self.cursorToStrIndex<len(self.curLine.s)):
                        c=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
                else:
                        return
                if(c!='\n'):
                        self.curLine.s=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self.curLine.s[1+self.cursorToStrIndex:]
                        if(self.isModified==0):
                                self.isModified=1
                                self.updateTitle()
                        self.updateLine(self.cursor_y,self.cursor_x,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else:
                        self.curLine.s=self.curLine.s[:-1]
                        if(self.isModified==0):
                                self.isModified=1
                                self.updateTitle()
                        if(self.curLine.n!=None):
                                self.curLine.s+=self.curLine.n.s
                                self.lines.erase(self.curLine.n)
                                self.updateLine(self.cursor_y,self.cursor_x,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
                                it=self.curLine.n;
                                y=self.cursor_y+1;
                                while ((it is not None) and y<=self.h):
                                        self.updateLine(y,0,it.s)
                                        y+=1
                                        it = it.n
                                while(y<=self.h):
                                        self.updateLine(y,0,"")
                                        y+=1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def KeyEnter(self):
                a=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
                b=self.curLine.s[self.cursorToStrIndex:]
                a+='\x0a'#note!!
                self.curLine.s=a
                self.lines.insert(self.curLine,b)
                if(self.isModified==0):
                        self.isModified=1
                        self.updateTitle()
                if(self.cursor_y>=self.h):
                        self.cursor_x=0
                        self.cursorToStrIndex=0
                        self.curLine=self.curLine.n
                        self.firstDispLine = self.firstDispLine.n
                        self.updateEdit()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else:
                        self.cursor_y+=1
                        self.cursor_x=0
                        self.cursorToStrIndex=0
                        self.curLine=self.curLine.n
                        self.updateEdit()
                        self.console.SetCursor(self.cursor_y,self.cursor_x)
        def KeyCtrlS(self):
                if(self.isModified==1):
                        self.doSave();
        def KeyCtrlX(self):
                self.console.ClearSetting()
                self.console.ClearScreen()
                self.console.SetCursor(0,0)
                import sys
                sys.exit(0)
def edit(s):
        editor = Editor()
        editor.edit(s)
def edit_debug(s):
        editor = Editor()
        editor.enableDebug=1
        editor.edit(s)

linelist.py
class Line:
        def __init__(self,str=""):
                self.s = str
                self.n = None
                self.p = None

class LineList(object):
        def __init__(self):
                self.h = None
                self.t = None
        def add(self,a):
                nd = Line(a)
                if(self.h == None):
                        self.h = nd;
                if(self.t != None):
                        self.t.n = nd;
                nd.p = self.t;
                nd.n = None;
                self.t = nd;
        def insert(self,a,b):
                nd = Line(b)
                if(a.n == None):
                        self.add(b);
                else:
                        c=a.n;
                        nd.p = a;
                        nd.n = c;
                        a.n = nd;
                        c.p = nd;
        def erase(self,a):
                if(a.p == None):
                        self.h = a.n;
                elif(a.n == None):
                        self.t = a.p;
                else:
                        a1 = a.p;
                        a2 = a.n;
                        a1.n = a2;
                        a2.p = a1;
        def isBegin(self,a):
                if(self.h == a):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def isEnd(self,a):
                if(self.t == a):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网友A:
这个程序是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是怎么用的?

三个文件复制进去然后

>>> import editor
>>> editor.edit("这里是文件路径")

或者

>>> from editor import edit
>>> edit("这里是文件路径")

网友:
我运行后提示出错了

网友:
我搞错了,需要输入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