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电路中IV变换4052的作用

楼主:
这是LCR的电路,图中IV变换那边U3 切换电阻时为什么要用4052这种两组开关,有什么作用,用4051这种单组开关会怎样

网友:
如果用单组的开关,原理上似乎也可以,但实际上不行。因为如果用单组开关,U4.C的输入端必定要接到模拟开关的右端(就是现在这个电路4052的3脚),那样模拟开关的内阻将与采样电阻串联,无法得到精确的采样电压值。

网友:
其实,和测量小电阻时要采用四端子接法(开尔文联接)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