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寄存器挂上AXI总线的问题

楼主:
 比如HPS具体控制address【1:0】寄存器,my_first_hps-fpga例程中未看到明确代码

网友A:
添加个GPIO口就可以了,跟nios的差不多,只不过把软核换成了硬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添加个GPIO口就可以了,跟nios的差不多,只不过把软核换成了硬核

my_first_hps-fpga 中 h2f_lw_axi_master 端口 控制了数据寄存器,地址寄存器和使能寄存器,但是C代码中没看到怎么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y_first_hps-fpga 中 h2f_lw_axi_master 端口 控制了数据寄存器,地址寄存器和使能寄存器,但是C代码中 ...

直接把寄存器物理地址映射到虚拟地址,然后用指针访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寄存器物理地址映射到虚拟地址,然后用指针访问

请问   比如说我有两个寄存器,寄存器a,地址是00;和寄存器b,地址是01;我通过地址映射得到了寄存器b的地址,能不能把的到的b的虚拟地址直接减1就当作寄存器a的虚拟地址?还是说有其他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   比如说我有两个寄存器,寄存器a,地址是00;和寄存器b,地址是01;我通过地址映射得到了寄存器b的 ...

寄存器挂载在lw-aix总线上,他的操作是把lw-axi总线地址空间映射,然后加上对应寄存器的偏移地址来访问就可以,你可以好好看看官方的例子

网友C:
这位同学好像对c语言的指针不太了解。通过例子上的方法得到的是一个指针p,通常称为基址。
要读寄存器a,c语言的语法为 Ra = p[0]; 读寄存器b,语法为 Rb = p[1]; 以此类推。
要写寄存器b,c语言的语法为 p[0] = Ra; 写寄存器b,语法为 p[1] = Rb; 以此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挂载在lw-aix总线上,他的操作是把lw-axi总线地址空间映射,然后加上对应寄存器的偏移地址来访问就 ...

懂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同学好像对c语言的指针不太了解。通过例子上的方法得到的是一个指针p,通常称为基址。
要读寄存器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