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线
qwqwqw2088

楼主(2018-06-25):
分享资料:3500W与6000W高档开关电源的剖析
3500W
与
6000W
高档开关电源的剖析
剖析了直流输出48V/70A与350V/10A两种3500W和48V/112A与350V/17A两种6000W高档开关电源的电路设计与元器件应用特点,并提出了有待继续分析的问题。
全文阅读:

网友:
关键词:功率因数校正;Buck?Boost变换器;分段式控制
1 引言
在2001年7月,有位电源技术爱好者送来了两种据称是“军用绝密级”的高档电源各2台,希望我能作专题解剖,深入分析,以消化吸收其先进技术。
该电源铁壳上的铭牌标明,是IBM公司的“Bulk”大型舰船专用电源。
一种是直流输出48V/70A的长型通信电源,长×宽×高=70cm×22cm×12cm,重量约14kg。电网输入三相380~415V(电流13A),也可降低输入200~240V(电流24A),频率50~60Hz。这种电源装有电风扇强迫风冷,还在外壳上安装了一只三相高压大开关。电网输入先经大屏蔽盒滤波。
另一种是直流输出350V/10A的短型特种电源,长×宽×高=40cm×30cm×8cm,重约10kg,无强迫风冷,散热器也较短。其铁壳上铭牌标明为电网三相输入,有三种输入范围:200~240V、380~415V、460~480V。低电压时IIN=25A(MAX);其输出直流为350V/12.5A(MAX)。电网频率50~60Hz。
2 3500W电源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