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与反馈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图中U2为电压跟随器,之后是差分放大,输入信号为传感器的输出,现在要加上反馈,反馈信号要直接加在线圈上,也就是U2的3,5脚上,只能将5脚接地,然后反馈信号接3脚,这种情况下电压跟随器还有效果吗,还是直接去掉电压跟随?

差分放大器

差分放大器

网友A:
反馈信号要直接加在线圈上,也就是U2的3,5脚上,只能将5脚接地,然后反馈信号接3脚,这种情况下电压跟随器还有效果吗

U2B同相输入端接地,U2B就没有什么用了。

网友:
地回路属于低阻抗回路,比跟随器的输出阻抗都低得多,显然对地跟随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馈信号要直接加在线圈上,也就是U2的3,5脚上,只能将5脚接地,然后反馈信号接3脚,这种情况下电压跟随器 ...

那就去掉U2B,留下U2A和U3A,然后整体就是电压跟随再放大,反馈直接接在线圈也就是U2A的3脚上。这样应该可以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去掉U2B,留下U2A和U3A,然后整体就是电压跟随再放大,反馈直接接在线圈也就是U2A的3脚上。这样应该 ...

留下U2A和U3A,然后整体就是电压跟随再放大,反馈直接接在线圈也就是U2A的3脚上。这样应该可以了把。

不知道你的“线圈”是什么,信号源?也不知道靠什么实现负反馈,所以我只能说:不知道可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