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驱动无法被安卓系统正常调用

楼主:
    1.问题现象:

打开wifi的图标,wifi加载后又自动卸载。

2.问题分析

      驱动能正常加载,但是又自动卸载,说明驱动没有完全满足安卓的要求,查看wifi加载的源码“hardware/libhardware_legacy/wifi/wifi.”可知wifi要正确加载必须满足“wlan0和p2p”两个条件

[cpp] view plain copy
int wifi_load_driver()
{
    char driver_status[PROPERTY_VALUE_MAX];
    int  count = 0;

    char tmp_buf[512] = {0};
    char *p_strstr_wlan  = NULL;
    char *p_strstr_p2p   = NULL;
    int  ret        = 0;
    FILE *fp        = NULL;

    ALOGD("Start to insmod %s.ko\n", WIFI_DRIVER_MODULE_NAME);

    if (insmod(DRIVER_MODULE_PATH, DRIVER_MODULE_ARG) < 0) {
        ALOGE("insmod %s ko failed!", WIFI_DRIVER_MODULE_NAME);
        rmmod(DRIVER_MODULE_NAME); //it may be load driver already,try remove it.
        return -1;
    }

    do{
        fp=fopen("/proc/net/wireless", "r");
        if (!fp) {
            ALOGE("failed to fopen file: /proc/net/wireless\n");
            property_set(DRIVER_PROP_NAME, "failed");
            rmmod(DRIVER_MODULE_NAME); //try remove it.
            return -1;
        }
        ret = fread(tmp_buf, sizeof(tmp_buf), 1, fp);
        if (ret==0){
            ALOGD("faied to read proc/net/wireless");
        }
        fclose(fp);

        ALOGD("loading wifi driver...");
        p_strstr_wlan = strstr(tmp_buf, "wlan0");
        p_strstr_p2p  = strstr(tmp_buf, "p2p0");
        if (p_strstr_wlan != NULL && p_strstr_p2p != NULL) {
            property_set(DRIVER_PROP_NAME, "ok");
            break;
        }
        usleep(200000);// 200ms

   } while (count++ <= TIME_COUNT);

   if(count > TIME_COUNT) {
        ALOGE("timeout, register netdevice wlan0 failed.");
        property_set(DRIVER_PROP_NAME, "timeout");
        rmmod(DRIVER_MODULE_NAME);
        return -1;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