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好的单片机比较清晰的架构

楼主:
有没好的单片机比较清晰的架构

网友:
度良有很多图片啦,

网友:
看过《中国集成电路大全-CMOS集成电路分册》介绍有一种数字芯片,型号忘了,不叫单片机,它可以当1位的CPU用,需外接可寻址锁存器芯片当输出IO口,外接寄存器芯片当输入IO口,外接4*4寄存器芯片当存储器,等等,只有16条指令。
那本书因同事分别送人了。
因为怀旧,所以我已在孔夫子旧书网下单买了这本旧书。到货时来回复。

网友:
买到这本书了,才5元,不缺页,查到了这个最简单的计算机,起的名字叫工业控制单元,显然,是最古老的工控机,型号是CC14500,是一片1位微处理器。
百度、淘宝都搜不到的一个集成块,看来太古老了.在图片中的这本书的498页~538页,详细介绍的,这是不是最简单的计算机所谓的“架构”?

网友:
越简单的控制器架构越清晰,例如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