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沃斯滤波器,切比雪夫的滤波器

楼主:
各位前辈,最近在了解高阶有源滤波器,看到网上讨论的巴特沃斯和切比雪夫滤波器的区别全是频率响应曲线上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请问他们在电路上的区别是什么呢?是单纯的所用电阻电容的阻容值不一样吗?如果真是这样,每个滤波器只对应一组电阻电容的组合吗?谢谢各位

网友A:
在理想情况下,模拟滤波器就是由频率响应来刻画的,直接写出传递函数再画图更方便。从电路推导传递函数,电阻和电容都是变量,确定传递函数特性(Q, 特征频率, 增益)之后解那些变量,看解唯不唯一就知道阻容的组合是否确定了。

至少,用不同的电路结构(例如 Sallen-Key, MFB, GIC)实现同样的传递函数用的阻容元件必然是不一样的。

网友B:
群时延,巴特奥斯,切比雪夫,椭圆滤波
幅频特性从左往右上升,相频特性从左往右下降

网友C:
在电路中的区别,确实就是电阻电容不一样。实际上,巴特沃斯和切比雪夫两种滤波器的根本区别是极点位置的不同。但是,并不是每个滤波器只有一种电阻电容的组合,而是可以有无穷多种组合。这是因为对于一个电路,通常能够满足其零极点要求的方程个数总是少于电阻电容的个数,所以可以有无穷多组解。
我在这个论坛上以前有过一个系列文章专门讨论有源滤波器的,楼主可以翻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理想情况下,模拟滤波器就是由频率响应来刻画的,直接写出传递函数再画图更方便。从电路推导传递函数,电 ...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时延,巴特奥斯,切比雪夫,椭圆滤波
幅频特性从左往右上升,相频特性从左往右下降

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电路中的区别,确实就是电阻电容不一样。实际上,巴特沃斯和切比雪夫两种滤波器的根本区别是极点位置的不 ...

谢谢您,能否给我一个链接,不太好找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能否给我一个链接,不太好找啊

版面上方搜索框(图中红色框处)键入 gmchen ,拉下菜单选“用户”,然后搜索。搜索结果中会显示多个符合搜索条件的用户,点击符合你要搜索的用户名,该用户发过的帖子将列出表格,点击帖子名即可。
gmchen老师发的这些关于滤波器的帖子,你真应该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面上方搜索框(图中红色框处)键入 gmchen ,拉下菜单选“用户”,然后搜索。搜索结果中会显示多个符 ...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