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萌新的求助

楼主:
如果按照这个仿真图做出电路板,是不是接上电源LED灯就量了?如果不想要通电就亮,该怎么改,且实际上又能用?能不能描述一下大概需要怎么改,谢谢

网友:
MCU是需要编程才能工作的,并非接好硬件电路上电就能工作。至于改功能,有的仅改软件即可,有的则还涉及硬件。

网友:
图中未注明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猜测是共阴。
直接用单片机I/O口线驱动数码管公共端,有点危险,虽不至于烧片子,但可能已经超出芯片允许值。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楚,所有io默认都是高电平,所有上电以后不应该亮的,是软件问题.

网友:
LED一端接供电,另一端串联电阻,到单片机引脚。程序,控制引脚电平,就可以。

网友:
即上电灯不亮是由与R2连接的IO端口编程控制有关